SONY 一台PCG-V505MZC 用电源适配无法开机,用电池能正常开机,请高手指点会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09-28):
SONY 一台PCG-V505MZC 用电源适配无法开机,也不能充电,用电池能正常开机,请高手指点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很明显是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如何解决,请赐教!谢谢!

网友:
杨健强 你好,能告诉我解决方法吗?第一次修这本本,先谢谢了!

网友:
请高手赐无教,或是有电路图提供的吗?谢谢

网友:
显卡板上,接口附近(好像是北面)有两个2R7的电阻,它们是保护隔离电路上的,爱坏,你看看阻值是不是变大了。如果是的话换个10欧以下的,保证会好

网友:
有没有具体的点位号呀?

网友:
我没找到2R7的电阻,能说说是什么点位号吗?

网友:
公共点有没有电压呀!没有的话先跑电源口到公共点的线路,再测保护隔离的SOM管有没有坏.及SOM管G 极的信号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