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分辨三极管

楼主(2008-09-28):
怎么分辨三极管是PNP还是NPN啊?? 回答详细一点。。 。在此谢过。。。。

网友:
怎么就没有人回答呢??

网友:
自己到百度里搜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9014是NPN管,9015是PNP,你手头应该有吧,拿它们来测量N遍,你领会了.
针式表(1K档):
黑表笔接B极,红表笔分别接C、E,阻值是几个K,也就是两次测量表针都动是NPN管.
反之红表笔接B极,黑表笔分别接C、E,阻值是几个K,也就是两次测量针都动是PNP管.
不要问我三极管的B极在哪里,通常B极就是用上面的方法找出来的.

网友:
主板上PNP三极管应用的很少。

网友:
百度一下就初步知道怎么测量的步骤····但还要自己多动手测量几次这样才掌握技巧,这些个东西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动手了才好是自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