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u盘装不上驱动什么原因。

楼主(2008-09-28):
u盘装不上驱动一般是什么原因。
以前用的好好的,突然就不能用了,装不上驱动。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感叹号!
U盘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的,接触不良也是一个原因,把U盘口捏紧看看;

网友:
换个电脑试下,如果还是一样就是U盘问题,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个这样的,重装系统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