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外响无声音

楼主(2008-09-28):
一台HP COMPAQ PRESARIO  B1203TU接耳机可以听到声音,但本机自带的俩个喇叭怎么都不出声音.因笔记本修的比较少,不敢贸然开机,请问高手会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
把耳机孔换了,应该就好了。修了很多了!

网友:
耳机插座中的检测端坏了,换插座就可以了

网友:
以上楼主的方法如还不行的话就要先考滤功放芯片,查功放芯片是否好的,再测功放芯片左右声道音频是否有音频信号输入,及有关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再考滤声卡芯片.因耳机口和机上喇叭是独自的线路到声卡芯片.

网友:
我也来蒙一个  估计是喇叭坏了

网友:
80%的可能是喇叭问题了

网友:
会不会是系统没有做好啊

网友:
喇叭坏的多些啊,你先看下吧

网友:
我估计也是喇叭坏了.

网友:
接耳机都正常为什么还要先去搞耳机呢?先拆开机测量一下喇叭上两个焊点的阻值,正常在几十欧姆内的,1.如果几百甚至更高则是喇叭坏了。
2.如果是在几十欧姆内,则开机下量喇叭接线引脚的电压,应该有高电平(2.5V或更高),这是信号端,低电平则是无信号,查相连的芯片。

网友:
修过一个相同的情况的机器,测半天功放声卡芯片都是好的.后来一仔细检查还来是输入线上的二电阻被拆机器装机器时给移位了.焊好了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5天前修了一个联想的机器就是没有声音(用耳机正常),检查后换了2个喇叭就好了。

网友:
是联想150的机器吧,我也遇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