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V32机器,不上电,变为不开机

楼主(2008-09-28):
前天接一台联想昭阳V32机器,外接电源,待机0.02A,按开机键盘不触发,机器曾经修得稀巴,查MAX1631的22PIN 无电压,因为MAX1631在一块独立的电源板上,跑线路,22PIN是电源板与主板接口的22 24 26 28 30PIN连,然后接一个三极管,换这个三极管后,22脚电压好,可是开机一会此三极管又烧坏,三极管上标着N,找不到一样的,干脆找主供19V 飞线到此三极管,后问题解决,至此MAX1632  3M 5M 出来,按触发键盘,还是不能触发,量触发PIN无电压,跑线路,发现主板有断线,接线后,触发PIN 5V出来,可触发,电流直升到0.95不动,打749 CPU 阻值,好多不正常,内存阻值打过正常,现在北桥已拆,准备换个北桥,SIS650 A1的NB,有修过联想机器的出来,讨论下,

网友:
这个机待机的时候1631根本就没有电压。

网友:
有修过,不过是声卡板有问题没声音,没声卡芯片,也没功放,没办法只好换整个小板,楼主要是有什么需要的话开口。不过只是今天,明天客户来取机器

网友:
楼上正解,如果是有一个电源板的机子.是有3.3V 没有5V的.这机子不好修.

网友:
有没有3V.你看这个表就行了.

有没有3V.你看这个图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