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认不到

楼主(2008-09-28):
初到贵境,感觉这里很强大,特来报道. 先说说问题.
日立40g小硬盘,接到台式机上认不到,说parimary hard disk error.有磁头尝试读盘声音,但有杂音,找了个相同的换板后还一样. 有机会拿回数据吗?谢谢

网友:
明显是硬盘出问题了,如果说板没有换错,还是老样子,就有可能需要开盘拿数据老,代价有点大拉,估计需要1千多大样老 :L

网友:
, PC3000等没用吗?

网友:
PC3000是肯定有用啊,但是象你描述的有异响,那就是磁头问题的概率大的多了,PC3000没有办法修理磁头的

网友:
为什么换板后还是primary hard disk error呢? 还要换其他吗? LS,非常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再仔细比较一下两块硬盘, 型号都是:hitachi ic25n040atmr04-0,但MLC不一样,主芯片也不同, 能换吗?谢谢各为大侠

网友:
你最好先刷下固件  上次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但是不一定好

网友:
谢谢LS的回贴.我也考虑过,但没这方面的经验,也没pc3000卡版. 所以没试. 我想用D版试试, 学点也好.不过听说出错几率很高. 还有其他不认盘也可刷固体的软件吗?

网友:
唉……没有PC300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