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管为什么如此之热

楼主(2008-09-28):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DELL的品牌机,测试的时候,发现是CPU的供电12V对地短路,取下主板,便立刻换了一个CPU的上管供电,开机点了一会后,发现又热掉了,因为之前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主板,一直没能找好解决的办法,我试着更换了全部的上管和下管,但总是有两组供电特别的热,其余两组供电的温度正常,因为这台机器没有办法更换主板,所以发个帖子问问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希望大家帮忙?????

网友:
把电源管理芯片换了看看是否解决问题。

网友:
它的电源管理芯片是ADP3188的,我没有,只有3180的,不知道能不能互换,
还有几个小的5009E我换了,但是不起作用...
但是这个主板一供是四组供电,第组供电两个MOS管,但是主板上设计的是第组供电四个MOS管的.但这个主板只焊了每组两个,我想把其它的都给焊上,但又觉得不是长久之计,哎......

网友:
记得别的帖子里有说过ADP的芯片容易出点问题。能不能代换不清楚。一般代换都比较困难。

网友:
谢谢张先生了,我准备更换一下试试,因为现在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

我师傅说可能是北桥不良,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网友:
是多相供电吧!一般是多相振荡不均造成的,查其电路!

网友:
请问这个怎么查呀,希望能指教

网友:
找到PWM IC的PDF.然后查各相的反馈电路!一般是贴片电阻电容易出故障!还有就是更换滤波电容看有无进展

网友:
谢谢,我查一下,试试

网友:
我用3180更换了3188,可以上电,可以点亮了,但是还是不行
CPU有两组供电的上管还是相当的热............

具体的反馈电路,我不是太会查,希望大家指点.......................PDF的图我下到了,请问怎么查,查哪一角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