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12寸 型号VA73A BIOS能找到硬盘,但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8-09-28):
NEC 12寸 型号VA73A  BIOS能找到硬盘,但进不了系统,   自检过后什么反应都没有,也没有提式说硬盘找不到的英文

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的,请问一下,

网友:
是不是硬盘分区表损坏拉,又或者系统没有拉,考虑一下.

网友:
都试过了, 硬盘都换了好几个了

都试过了, 硬盘都换了好几个了

好象没有起动顺序的感觉   会不会要刷BIOS呀

网友:
在BILOS里能认识到吗?你启动顺序是怎么设置的啊?

网友:
加焊一下接口一般会好,有一台三星R50的机器,硬盘有转接排线的,也是BIOS里能认不能进系统,后来确诊为接口有问题

网友:
我这没有接口,是插针的那种.

主板上有几个眼 插起去,  我把南桥拿下来了,从植装上了,还不亮,一定要用力压着才能开机,   我又从做一起也不行,只有用力压着才能开机,  在网上订了一个桥,换上看看, 我感觉是桥的事,  等修好了,告诉你们,我在市场里问了别人,他们也碰到这种问题但都没修好,   他们还有二三个在那放着喃,

网友:
用手按着能开机,是桥没做好啊,重做一下,应该就可以啦啊

网友:
前段时间也有一台NEC的机器故障的楼主说的差不多.最后是开机按F12可以引导把系统装起来.但运气不好,装起来之后蓝屏,由于是老机器后来就没有修了,郁闷.供楼主参考

网友:
CPU 是焊在主板上的,

CPU 是焊在主板上的,换不了,  桥我从植了BGA上就是不行,一定要用力按才能开机,我也觉得奇怪,
我从做了二次了,都是从植的球的,就是不行,    我想要不板坏了,  要不就是桥坏了

楼上的按F12   开机的时候我也按了,但进不去,

网友:
这个小机器,又有新的问题发现了,请帮助一下

问题是这样的,    南桥我换了一个,CPU加焊了一下(CPU是焊在主板上的)  但插上适配器还同样的问题,BOIS里可以看到硬盘,启动自检过后,就什么都没反应了,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是找不到硬盘,起动会有英文提式的,  我这个什么都没提式,   偶数间发现,插适配器不能进系统,但是用电池可以进,我现在一直用了好多天了,没什么问题,只是开机的时候要用电池先开起来,然后在插上适配器,  但我感觉到供电是从电池里出来的,因为CPU不是全频工作,就这样了请高手帮解一下, 我自已想了一下,两路供电是不是都要通过公共点才能供电的,请问对不对,

网友:
晕了,今天又收了一个NEC 本子一样的问题

插适配器不进系统,用电池就可以,倒了,那们高手帮帮

网友:
难道没有人修过这种问题嘛

:) :) :)

网友:
还在等答案

:L :L :L

网友:
换一个适配器能进系统吗?

网友:
我用的是可调电源

论坛里这么多人难道没有修到过这种问题嘛

网友:
你去bios 中的电源选项中改下CPU供电模式就可啦。

网友:
记得最好改为battery opt项。也就是保护模式。

网友:
从描述故障是外接电源可以充电但不能引导系统,电池供电引导正常,但再插电源是不能切换过去。应考虑:在电池与外接交点处到外接电源接入点可能存在波纹干扰问题,或者有电路问题导致流量受限。不知接外接电源诊断码跑完了吗?

网友(2008-10-28):
兄弟你太利害了,

我也不知道改什么了,反正是一顿关闭就OK了,
但是为什么我的CPU只能工作在800    本是1.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