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80G硬盘,不管怎么操作,都会自动还原。

楼主(2008-09-28):
试过克隆,格式化,重新分区都不行。请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
嘎嘎 你才遇到这样的问题呀,你看下这个硬盘论坛里有个专门讲这个问题的帖子,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有解决的办法呢

网友:
是啊,是很久了,我也遇到了很多,可是一直没在解决。

网友:
有一种还原精灵很顽固,用普通的分区格式化是弄不掉的,可以试试低格一下,因为时间太长,自己没有亲自试过,楼主如有时间不防试试,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用DM/M、diskedit,很容易。
在CMOS里选NONE,然后用光驱或其他盘启动,运行DM/M。。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哦·····郁闷啊
低格 清零  什么都做过了

网友:
我有一联想40G的盘,低格了也不行,就是不让分主分区.

网友:
硬盘磁头只读了.修复不了,报废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的回复,我会好好地试试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三星的40G,也是怎么也动不了C盘的数据,郁闷啊,用尽了所有的办法都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