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c51gms-dm2有时能亮,有时不能亮,(已解决)

楼主(2008-09-28):
如题,此板http://drivers.mydrivers.com/search/201-1138-h19813/,不亮时CPU电压为1.1,亮时电压为1.4,刷了BIOS也不行,怎么办,换电压芯片行吗?
此板电压芯片为ISL6566,换后还是原故障,是设计问题还是本身有缺陷,

换了电压芯片ISL6566后,开机点不亮,放在了一边没有理会,等忙完手头的活后,再开机,50,C1 ,C3,25,26,……一路下去,能点亮,进系统正常,再开也能点亮,反复试了几次,均正常,搞不懂了,也不知刷BIOS好了,还是换电压芯片OK了,再测测它的稳定性吧,

网友:
单芯片故障!宣判完毕!

网友:
这板,我也遇到过,之前是不亮,后来换了9202,就是这问题,
最后怀疑是桥的问题,放弃了

对了,看看有没有似鼓非鼓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