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LM324和MOS管

楼主(2008-09-28):
请张先生讲讲LM358/LM324和MOS管所组成的单元电源电路结构原理,请附图,先谢谢了.

网友:
声明:是网上转来,如果是论坛里的请不要砸我砖头........
典型内存供电图:
U29A2、3脚电压相等的,3脚为2.5V时,2脚也是2.5V,R433上几乎没有压降,所以受到U29A 1脚控制的Q10输出也是2.5V。参考电压是由R434和R435分压提供。U29B组成的电路起控制作用,当5脚低于2V,7脚接近0V D16导通,2.5V参考电压变低,从而输出电压很低。5脚高于2V,7脚高电压,D16截止,2.5V参考电压正常,从而Q10输出正常。

网友:
呵呵,真不好意思.
难怪分析的这么好,原来出自张先生之手.

网友:
LM358/324是运算放大器,不仅可以驱动场效应管导通,还能检测内存供电是否为2.5伏。真正的目的就是让场效应管导通或截止,为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