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110 一体机

楼主(2008-09-28):
什么都正常
就是扫描的感应器,感应不到它已经到头了
还在走
然后有哗哗的声音
拆开看不到有感应器
请问是什么原因.
怎么解决啊
.........

网友:
扫描器与皮带的位置发生变化,请重新调整,皮带上会有痕迹的,恢复到痕迹上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物理感应器了

网友:
搞不定 啊
每次开机皮带走的位置都不同啊

网友:
不可能以皮带定位吧,是不是有光栅?

网友:
楼主,换灯吧,可以了.........如再不行,那就得换扫描头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驱动电机芯片坏了, 这种扫描仪是没有感应器的, 也没有触点开关,所以这种扫描仪是靠驱动芯片上的电流检测来确实扫描头是否归位,如果你的扫描头已经归位了但电机依然没停下来而拉到“咔咔”响的就是那个驱动芯片的电流检测坏了(或是电流检测电阻)。你查查看。

网友:
谢谢了
还在努力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