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X41T 2010报错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8-09-28):
求解决X41T 2010报错的解决方法
换了一个X41的硬盘就报这个错误了!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解决过这个问题?

网友:
IBM管网上找的,楼主也去看看,也许会有收获呢

目前支持的硬盘型号列表:
Hitachi
4K40   20G/30G/40G
5K80   40G/60G/80G
5K100 40G/60G/80G  100G的就不知道行不行了,因为至今还没有人告诉我零售版的100G的firmware版本是多少
7K60
7K100 60G/80G/100G
DK开头的硬盘基本都支持了

Toshiba
MK4019GAX
MK4026GAX

Fujitsu
MHN2xx0AT 15G/30G
MHR2xxxAT 20G/30G/40G
MHT2xxxAT 20G/30G/40G/60G/80G
MHT2xxxAH 40G/60G/80G

首先下载硬盘firmware升级工具
升级光盘的ISO镜像下载网址在这里:
http://www-307.ibm.com/pc/suppor ... ;lndocid=MIGR-62282
然后刻成光盘用来引导系统
刻盘的部分就不介绍了,用系统自带的RecordNow或者任何熟悉的刻录工具就可以了,不过可千万不要把ISO当成文件给刻在光盘上了

如果不想刻录光盘而又有软驱的,可以去下载软盘版的镜像,下载链接在这里
http://www-307.ibm.com/pc/suppor ... ?lndocid=MIGR-41008

接下来要做的是弄清楚你自己想要刷新的硬盘型号和Firmware版本
型号我想每个人都知道了,Firmware版本可以通过HDTurn或者Device Manager来看
HDTurn里面看Info就可以
Device Manager要看硬盘属性的Details部分

在下载的光盘或者软盘中有一个FW.PRO的文件,是用来控制FW.EXE的脚本,用文本编辑软件打开它后可以找到你想要升级的硬盘型号的升级描述内容,以我的5K100 80G为例
; HTS541080G9AT00 80.0GB
"HTS541080G9AT00","MB4IA5BJ","MB4IA60A","MB4IA60A.bdr","hfui14.exe","IA60A","/u mpbA60Ab.tbl"
"HTS541080G9AT00","MBYIA5BJ","MBYIA60A","MBYIA60A.bdr","hfui14.exe","IA60A","/u mpbA60Ab.tbl"
我们可以发现如下的信息:
1、升级程序是hfui14.exe
2、认可的升级前版本是MB4IA5BJ
3、将要升级到的版本是MB4IA60A
4、Firmware的文件是MB4IA60A.bdr
5、Firmware的校验文件是mpbA60Ab.tbl
把这些信息记录下来备用,在以后的操作中要用到这些信息

接下来要做的是编辑firmware的校验文件,这一步可以用Ultra Edit来完成,同样以我要刷新的5K100为例:
将文件中的A5BJ -> A60A 修改成 A60A -> A60A,注意看一下,有可能会有2处以上
如果有用5K100的,又不会用UE的,我这里有一个改好的

附件: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现在用你能想到的任何一种方法保证在用升级光盘或软盘启动后,可以访问到你刚才修改好的校验文件
我这里因为有Ultrabay Slim,所以比较简单,直接将新硬盘分区格式化后把需要的文件拷贝进去;
如果用软盘的也很简单,也是直接拷贝;
用光盘的可能麻烦些,要修改ISO重新刻录。
也许还有些更简单的办法

现在可以用光盘或者软盘引导你的机器,然后进入升级界面,这时候什么都不要做,直接按Esc退出

附件: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千万不要上当,这只是一个批处理,所以不要乖乖地听话关掉电源,而是应该按Ctrl+C来终止批处理的运行

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你刚才记录下来的升级程序敲一遍,观察它的参数描述方式

还是以我的5K100 80G为例
敲入 hfui14 IA60A mb4ia60a.bdr /F mpbA60Ab.tbl
这里要注意的是如果有/F开关,就打上去,这个开关的作用是允许降级
另外mpbA60Ab.tbl应该是你修改后的文件了,这点很重要,如果用原来的是肯定不行的
进入升级界面后,只要简单的按U就可以开始升级了
你会看到升级开始了,这个过程千万不要断电!!!
到最后你也许会看到升级失败的提示,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差点以为又失败了 可是没想到的是,在我关机重新打开电源后,讨厌的2010已经不见了
检查升级后的Firmware,和Lenovo的官方Firmware版本已经一样了

最后总结
我自己升级了5K100 80G和7K100 100G,按目前网上流传的方法,对零售硬盘的Firmware版本有要求,必须是Lenovo认可的之前随机器版本,例如5K100的A5BJ,如果你买到的硬盘不是这个版本(就目前市场上的情况看,基本都是最新的A60A了)那么现有的方法就无效了。此之前,没有找到一种现有的方法可以成功地刷新5K100 A60A的。
关于5K100 100G:
我本人因为用的是7K100 100G,并没有5K100 100G,所以没有办法测试,我在Lenovo官方网站找到的升级是没有看到5K100 100G的Firmware,但在5K100 80G的硬盘描述中有一个MBYIA60A,而我看到的80G的Firmware都是MB4IA60A,如果100G是用MBYIA60A那么就简单了,只要用hfui14 IA60A mbyia60a.bdr /F mpbA60Ab.tbl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那就只好等官方放出Firmware,不过只要有Firmware,这个方法都是可以把它给刷进去的

只要把隐含分区关掉,(不是干掉,是在BIOS里面关掉!)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
我遇到过T40 跟楼主的故障一模一样,我换了日立,三星,WD硬盘都不行。
后来找一模一样的硬盘就可以。。

网友:
需要刷BIOS,可能这个硬盘固件与原盘不同,最好找和原盘相同容易相同品牌一般不会出现这个报错,  实在找不到相同盘刷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