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980-WA加电吱吱响

楼主(2008-09-28):
一台方正方正FH980-WA,高压把电源烧坏,电源模块,开关管,相关配件,全部损坏,全都补齐后加电轻微吱吱响,挂上灯管后响声变的大些了。高手给个思路是哪里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部分IT变压器放电,你再仔细查查

网友:
高压变压器,或是灯管接口处有破痕与地打火

或是电源滤波,

  查查电源处的电阻等...

网友:
谢谢各位,我在仔细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