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主板真让人头痛 开机 FF

楼主(2008-09-28):
昂达n61g主板真让人头痛
N61G批量点不亮 FF
点不亮

网友:
CPU工作的条件都具备吗。都具备刷下BIOS试试,批量点不亮,该研究下,可能是通病

网友:
昂达n61g 故障很简单啊~
应该是北桥的供电没有! 通病!

网友:
北桥供电主要是那个部位
北桥供电主要是那个部位请指导?

网友:
查一下9202,这个东西容易坏

网友:
北桥供电主要是9202和两个MOS,VTT1.2V,CPU左下方,VDDQ1.5V

网友:
今天就修到了这个板子,估计是通病。北桥供电只有0.96。手上没有9202,就用9214代换,可是不行。哎,到嘴的肉没了!

网友:
一般是电压不正常:2.5V 1.5V 1.2V VCORE
再有就是桥空焊,
以上这两种原因非常多

网友:
吃不到为什么你不快点动手

网友:
就是北桥周边的供电管!!!!!

网友:
应该是9202这个片子的问题,示波器一量没有波型,换了这个片子就好了

网友:
这个CPU座一般是不容易虚焊的哦

网友:
直接从CPU供电飞线到北桥就可以了,我修了好几块了没出问题.

网友:
换上9202就好。修了好多昂达的板。通病。

网友:
9602旁边的电容爆了,一般9602就坏了。 要不就北桥虚焊, 还有就刷bios咯

网友(2008-12-21):
MOS管都换了,还解决不了问题,BIOS刷过,CPU供电有,北桥1。2 1。5 都有,就是1。25的没有供电,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红色圈圈里

网友:
应该事 北桥虚焊 、AMD的主板发热好大

网友(2009-09-11):
和楼主一样,也是开机显示FF,明天换RT9202看看。

网友(2009-10-27):
刚修好一块。就是9202这个片子的问题。换完OK

网友:
我晕 N61 N51的通病都是北桥空焊  其他问题少

网友:
我修了几块是三极管Q21  S8050损坏!更换后正常,但这个管子的发热量很大

网友:
RT9202 换了就能解决

网友:
我最爱修这款板了
通病就是北桥无供电
通电后北桥不发热
我一般是直接拆掉9202的控制下管
和9202周围的反馈电路
然后从CPU供电引一相到下管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9202正常输出是1.2v ,CPU那边飞过来的有1.5v,我也搞过,用了一个多月NB虚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本来1.2v供电的用1.5v。发热会加大,我也试过大概用一个多月就出问题了

网友:
换9202咯 这个主板通病 要连供电一起换掉哦

网友:
爆电容,换9020这都好处理点!就是有些板cpu电压低,换电源芯片都不行!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换9202是有必要的··

网友:
太好了,我正有一块这样问题的板,客人已换新的了,有空修修看。还有就是那只S8050三极管很热,不知是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