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量产工具

楼主(2008-09-28):
一篇 有关量产工具

1. 什么是量产工具,有何作用
量是指批量的意思,即量产工具可以一次性生产出很多U盘,只要你的USB孔足够。
量产工具是针对U盘主控芯片进行操作的由厂商开发的低层软件,作用:
   1)低格U盘
   2)生产加密盘
   3)分区,可以生产只读分区,更改U盘介质类型(removabel 和 fixed)
   4)量产出USB-CDROM,此作用可以做启动光盘。

2. 读卡器所组成的U盘能量产出CDROM吗?
不能,也许以后会有这样的读卡器。

3.移动硬盘能量产吗?
目前不能,芯邦在搞,据说明年会出来。
如果真出来这样的工具,CDDVD销量可能要大大下降了。

4.所有U盘都能量产吗?
应该是的,就看有没有合适的量产工具放出。主控厂商肯定都有的。

5.如何判断U盘主控
   1) 最准确方法-拆盘
   2) 根据软件vid & pid结合已知的USB厂家列表来判断主控。但vid & pid是可以随意改的,对于劣质flash存储U盘可能不准;另外也可以用VMWARE来判断。参见相关贴子。

6. 什么量产工具好
都差不多,就看熟不熟练。

7. 使用量产工具要注意什么
   1)不要怕,大胆的弄,U盘不会坏的,如果有报废的,请低价卖给我,我收。
   2)量产也有经常出错的时候,如U盘变成8M,同1),再次进行。

8. 量产出的CD-ROM最大可以是多少
不同版本,牌子不一样,我的4G的ICREATE的可以量产出1G多点。这个技术指标开发商不透露。

9. 量产工具版本越高越好吗?
不一定,还要看是不是支持你的U盘的类型。

10. 量产出的CDROM启动兼容性、速度怎样?
新主板几乎都可以,老主板有的HDD或ZIP都不行,但CDROM可以;如果主板支持USB2.0且打开“high speed”,U盘也支持USB2.0这个启动速度是很快的,用来安装XP就是一例。

11. 不同的量产工具为什么不能通用
主要区别在于不同厂家的主控芯片都有其保密的指令与函数,没法通用。

12. 为什么有的CDROM要以启动2次才可以成功
这个,有请高手研究

说到这里,涉及到了BIOS内容,不同BIOS的处理情况不一样,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专家。当年BINBIN等CRACK VISTA的时候,BIOS专家出面,解决了不少问题,当然是针对AWARD的,至于AMI的,还没有这样的公开程序。如果从BIOS层面解决对USBCDROM的识别问题,就太好了。

13. 从哪里可以得到量产工具
   1)从U盘厂家网站,一般主控开发商都给他们主控的。
   2)从主控开发商网站。
   3)search,包括网络和这里
   4)打电话或发EMAIL要

14. MP3、MP4等设备可以做启动盘吗?
   硬件基本差不多,都可以的。

15. 量产成CDROM后,剩余空间怎么用?
   剩余空间会被识别成为一个独立的U盘,可以做成fixed盘,进一步分区;也可以为removable盘。剩余空间可以用来作启动,也可以当成普通U盘储存文件.

16. 量产工具可以在VISTA下运行吗?
   目前不可以,在VISTA下会存在各种错误。

17. 如果测试量产出的CDROM成功了?
   好多人量产完成后用几台机器试都无法启动,怎样确定是否成功呢?很简单,用虚拟机,启机时选择CDROM先启动就可以了,如果成功则量产没有问题。

18. 一个怪现象(已解决)
   碰到一个主板,首次USBCDROM启动没有问题,可是第二次,就不行了,停止了,说什么没有系统。解决方法就是在BIOS的BOOT顺序时重新设置USBCDROM为第一启动,保存一下BIOS。

19. 量产失败,无法用软件补救怎么办?
   短接引脚,恢复到出厂状态,相关方法查我的贴子。

第二篇 U盘启动

1. U盘启动有几种方式
   目前有如下几种:
   1)CDROM方式,这个要用量产工具,启动的兼容性较高
   2)HDD方式,这个使用率也较高
   3)ZIP方式,这个好像要淘汰了
   4)FDD方式,这个基本淘汰

2. 哪种启动方式成功率较高
   如上,基本上是1)> 2)> 3)

3. HDD方式或ZIP方式启动PE,有几种方法
   1)NTLDR+GRLDR
   2)GRUB INSTALLED TO MBR
   3)DOS+GRLDR
   4)LINUX (ETC.)+GRLDR
   5)NTLDR   INSTALLED TO MBR
   推荐使用第2种和第5种,成功率很高

4. U盘启动的兼容性差吗?
   这是误解,对于老一点的主板,因为BIOS及启动速度的问题,最关键的是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启动却有困难,但新出的主板,基本都可以用CDROM或HDD方式启动的,且直接支持USB2.0因此,装系统等非常的快。

5. U盘启动要注意什么?
   仔细查看你的主板BIOS设置,是否正确设置U盘为第一启动。
   有的主板,USB选项中有"FULL SPEED"和"HIGH SPEED"之分,要打开后者,这样速度会很快。
   对于CDROM和HDD/ZIP双启动,如果主板没有识别出HDD或ZIP,则使用CDROM上的GRLDR也搜索不到HDD的。
   一般主要识别出CDROM或HDD,都可以启动成功。

6. U盘量产成CDROM方式有什么好处
   这个,都明白,CDROM标准统一,启动成功率高,当然文件也安全。还有很关键的地方在于可以安装XP。

7. U盘量产后速度为什么变慢
   这个我也在求解,不过,我发现我的量产出的HDD,如果经过HDD重新调整大小,速度却可以变快。

8. 移动硬盘应该用什么格式
  移动硬盘应该使用HDD格式,Xp下格式化然后设置移动硬盘主分区为活动即可

10. 使用量产工具启动CDROM后,另一个U盘分区能否实现启动
   可以,使用HPUSBFW、FlashBoot等U盘启动格式化工具就可以实现

11.为什么U盘启动时加载镜像时间很久
   PE镜像加载的时间取决于你的主板,有些主板上要七八分钟才能加载的镜像,在支持USB2.0启动的主板上也许只要几十秒

12.可以从U盘启动,移动硬盘为何不能启动
   首先确认你的移动硬盘已经有PE文件,并且移动硬盘的主分区已经激活(用PTDD重建MBR或者执行FDISK /MBR),
   然后在插上移动硬盘的情况下,打开BIOS中的硬盘项,里面应该有两个硬盘,把移动硬盘上移到第一位(默认是第二位)。

第三篇 U盘硬件基础

1. U盘硬件组成是什么
主控芯片+存储芯片
主控芯片存储控制闪存的信息。有的U盘坏了,通过换主控,内容还不丢失,只要闪存没坏。
闪存,是外国鬼子搞出来的,目前在中国市的五花八门的U盘大多是国外淘汰的劣质闪存做成的,因此容易坏。

2. 主控有几种
cbm(chipsbank), icreate, 安国, sandiks etc....

3. 闪存有几种
从存储方式上分为SLC和MLC,后者的存储容量比前者大,但速度与寿命短于前者

第四篇 DOS下磁盘软件&USB2.0驱动

1. 磁盘分区克隆软件应该注意什么?
如果主板BIOS识别不出量产出CDROM后的U盘,则GHOST和PQ等软件也是无法识别出来的,因此无法使用。

2. 如何为量产出CDROM的U盘HDD部分分配盘符?
新的主板可以识别出U盘HDD的第一分区,因此这部分不需要驱动。
对于无法识别的,可以通过在config.sys中加载panasonic 的usbaspi.sys和aspidisk.sys来解决。

3. 为什么加载usbaspi.sys后A盘会丢失?
这是因为这个驱动重置了USB设备,原位于USBCDROM上的IMG文件中的内容也就没有了,解决办法就是把IMG加载到内存,这要使用GRUB4DOS或ISOLINUX软件。

4. 加载USB2.0驱动,要注意什么?
主要是兼容性问题,有的主板可能不能运行GRUB4DOS,有的可能无法加载USBASPI.SYS等等,解决方法就是尝试使用IOMEGA或DUSE等驱动程序。

5. 如何给USBCDROM加载驱动?
这是个老大难问题,我试用过PANASONIC的USBCD.SYS(前提是要加载USBASPI.SYS)不管用,试用了“万能驱动”eltorito.sys,同样不可以,但这可能是个案,还是主板的问题。
在我做的新版“桃子红了PE”中包括这两个批处理名称分别为usbcd1.bat和usbcd2.bat。

网友:
PP2202量产修复程序v3.1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632-fpage-2.html
MP2202方案U盘修复工具下载V1.03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322
U盘X2202方案修复工具下载V1.33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214
ARK3143主控U盘量产修复工具软件V1.3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344
NC1116方案U盘修复量产工具下载V1.0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259
NC1119方案U盘修复量产工具下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258
Toshiba主控芯片金士顿u盘量产工具?(附U3 Customizer下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881
TRUMPION T3551的U盘量产修复工具下载(可修清华普天的U盘)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689
UDK2008方案U盘量产修复工具HSMPTool V1.0D[20070709]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24494.html
UDK2008主控方案资料说明/支持FLASH列表/量产修复工具下载(在二楼)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434
上传一个很少见的U盘量产工具AB8028主控 V1.0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278
爱国者迷你王II代(极速型)U盘格式化工具下载V2.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614
aigo智慧棒85倍速格式化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270
M5634主控U盘量产修复工具下载V2.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919
U盘主控M5651-ST-MPtool修复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547
贴一个台电U盘的修复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145
ARK方案U盘格式化修复工具V1.4版
http://www.mydigit.cn/bbs/read.php?tid=11839
SSS 6666B1主控U盘量产修复工具V1.5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680
难找的SSS 6633B2主控U盘量产修复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093
NC0909 A1_V2.17_06113兔子量产修复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696
宇瞻微笑碟AH320量产工具下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553
再发一个u盘的量产工具龙盘 trumpburn 主控芯片不好找呀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18585.html
Prolific PL-2515...PL-2518 UFD Utility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089.html
aigo miniKing格式化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339.html
U盘存储相关工具
U盘制作启动盘工具,不是Uformat,功能超多(FlashBoot)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189
检测U盘是否被扩容的工具:UWriteTest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853
比ATTO更好的U盘测速软件HDBENCH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477
功能强大的U盘闪存的测试工具CardTest1.2,可测扩容,速度......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412
AU6368主控多合一读卡器故障图解&驱动低格工具下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292
芯邦CBM3080SD卡MMC卡量产工具及相关资料_用读卡器就可以做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646
OTI 1901 MMC卡量产修复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137-fpage-2.html
U盘、存储卡格式化工具
SDFormatter V2.0下载(Panasonic SD卡格式化软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182
HP磁盘格式化工具完整破解版v2.06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769.html
可以解决无法格式化的HP U盘格式化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217
HP U盘格式化工具检验版V2.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212.html
MMC卡修复软件-MMCmedic格式化工具下载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5392
存储卡修复软件下载,可修复MMC SD XD CF卡等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391
SD卡格式化软件_ sdformat-v200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834
台电系列U盘格式化修复工具Urescue V1.024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021
U盘批量格式化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211.html
ZTEIC中兴通讯Key盘格式化工具v1.6及说明文件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18248.html
宇赡U盘的一个格式化工具 Formatter_261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376-fpage-2.html
爱国者智慧棒高速格式化工具v3.0.1.10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21487.html
好用的新版U盘启动制作工具-惠普格式化工具v2.20-带98的io.sys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24158.html
U盘、存储卡类电路图
UT161电路原理图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20601.html
UP8主控U盘电路原理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674.html
SD读卡器AU6331主控电路原理图及资料/驱动下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015
OTI 6808、6828主控U盘电路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311
OTI 2168电路原理图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18679.html
安国AU9384主控U盘电路图,PDF格式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369
安国AU9380方案U盘电路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552
安国AU6980/6981/6982 U盘电路原理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752
CBM2072 U盘电路原理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569
芯邦CBM2080原理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471
芯邦CBM2090电路原理图(单片)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378
芯邦CBM2076+SW6888指纹U盘电路原理图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18681.html
CBM3080 MINI SD卡电路原理图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19093.html
CBM3080电路原理图及生产资料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21309.html
CBM4080的相关资料(电路原理图,FLASH LIST,DataSheet)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22207.html
CBM2090/2091电路原理图及生产资料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21307.html
pp2201方案U盘电路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1
1114主控U盘电路图下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47
AU9384(5)方案U盘电路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3
分享Icreat 5062原理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107
iCreate i5128 U盘电路原理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987
iCreate5122/ i5128 U盘电路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506
SM321AC主控U盘电路原理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995
SMI高速主控SM324原理图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18264.html
SM321BB主控U盘 电路原理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158.html
SD卡+U盘双通道电路图下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62
Phison方案(PS800X主控)SD2.0 SD卡电路原理图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18927.html
SK6612(SD1.1主控) SD卡原理图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15145.html
双头龙(SD卡+U盘)电路原理图(SMI SM332方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720.html
移动硬盘盒电路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302
CF卡电路原理图(SM222_TQFP128)
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189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