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6E910GL-ML ,测试卡显示D5-D6-C4定住

楼主(2008-09-28):
磐英6E910GL-ML775针 ,测试卡显示D5-D6-C4到C4不动,板子拿来是CPU什么供电都没有诊断卡没有代码显示,查上管下管控制极没有电压,后换电源管理芯片ISL6561后还是没有供电,经查是北桥旁边一场管坏了,换了之后有输出电压了,再上假负载查CPU各路电压都正常了,再上真CPU查主供电也有1.26V了,诊断卡还是显示D5-D6-C4,再查一下管没有控制电压其他2组下管都有9V左右的电压,这个下管由小电源管理芯片ISL6612控制,由于没有这个型号的电源管理芯片用HIP6601代换引脚跟6612的一样,代换开机测试控制极有9V的电压了,再看诊断卡还是显示D5-D6-C4到C4不动,D5-D6-C4显示很快就一秒钟的时间就显示到C4不动,后查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用阻值卡测量AD线都正常,只是时钟有点怪,不上内存上用阻值卡测量时钟只有0.26V,取掉阻值卡上内存测量时钟有1.3左右正常,这种见得很少,内存是一代的插槽,我取了内存看诊断卡显示是E0再插上内存显示D5-D6-C4,再接着刷BIOS刷后还是一样,搞不清白了,请遇到过此问题的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
主板原先的故障应该就是修好北桥1.2V供电就可以了,你把其它元件都还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