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墨打印机常见故障处理十八例

楼主(2008-09-28):
喷墨打印机是办公中的常见设备,而惠普喷墨打印机具有技术先进、做工优良等优点,在喷墨打印机领域有着很好的口碑,在市场及用户中比较常见,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一下惠普喷墨打印机常见故障的检查与排除实例。

  故障一、更换新墨盒后,惠普420C型喷墨打印机“墨尽灯”亮

  故障现象:“墨尽灯”亮,在更换新墨盒后,开机面板上的“彩色墨尽”灯仍然点亮。

  故障检查与分析:导致此故障的原因一般有两个。一是墨盒未安装到位或正确安装;二是在关机状态下自行卸下旧墨盒,更换上新墨盒。

  故障处理方法:开启打印机电源,使打印头移动到墨盒更换位置。按更换墨盒的正确方法将新墨盒重新安装好,让打印机进行充墨后试机,故障排除。

  故障处理经验:由于更换新墨盒后,打印机要对墨水输送系统进行充墨,若此时打印机在关机状态下,打印机就无法检测到新安装的墨盒。其次,有些打印机对墨水容量的计算是使用打印机内部的电子计数器来进行计数的,当该计数器达到一定值时,打印机就判断墨水用尽。而在墨盒更换过程中,打印机将对其内部的电子计数器进行复位,从而确认安装了新的墨盒。

  故障二、惠普420C喷墨打印机不打印

  故障现象:惠普420C喷墨打印机开机后,字车往左移动一段距离后停下,打印机右侧的吸墨机构旋转几下后停止,操作面板上[进纸]指示灯闪烁,打印机不打印。

  故障检查与分析:正常情况下,惠普420C喷墨打印机开机后,打印机右侧的吸墨机构的喷嘴帽下降,离喷墨头,这时字车开始往左移动,待移动到左端后迅速返回到右侧的吸墨机构(喷墨头清洁单元)处,吸墨机构开始进行包括擦拭喷嘴和抽吸墨水两种操作的清洗程序。清洗结束后吸墨机构的喷嘴帽便向上移动,将喷墨头盖住。等待执行下一步的打印命令。本故障是打印机一开机其字车就往左移动,且吸墨机构在不断地旋转,说明其吸墨机构的喷嘴帽在开机之前并没有将喷墨头盖住,据此分析可能是:吸墨机构中传动机构有故障,使其不能正常复位;吸墨机构中的位置检测传感器失效,即吸墨机构检测不到喷墨头,报出错信息。

  故障处理方法:根据上述分析重点检查吸墨机构,具体方法如下:

  1.拔下电源插头,用一字螺丝刀从打印机后面的四个槽口处撬开卡扣(左右各两个),取下后盖板;

  2.从主控电路板上拔下面盖上的操作开关插头,用一字螺丝刀从打印机面盖下方撬开两侧的卡扣,并从前面往上抬起,取下面盖;

  3.用专用工具拧下打印机机架下面的5颗螺钉,取下黑色塑料底板;

  4.将字车移至中间,从打印机机架的前面拧下位于机架右侧的一颗吸墨机构固定’螺钉和机架后面的二颗螺钉,从主控电路板上拔下吸墨机构的位置传感器插头(J8),再顺着机架的方向拆下整个吸墨机构;

  5.用万用表的RXl挡检查吸墨机构传感器(该传感器为常开型簧片式),即把表笔插在传感器插头上,用手转动吸墨机构的传动齿轮,观察喷嘴帽上升到最高点时万用表上的指针有无反应,以确定该传感器是否失效。本例经检查后判定该传感器失效。更换后故障排除。

  故障处理经验:惠普DeskJet420喷墨打印机是一款经济型家用喷墨打印机,该打印机只装一只黑色喷头(惠普51626A),其吸墨机构由吸墨机构驱动电机、吸墨泵、喷嘴帽及位置传感器组成。当打印机开始工作时,驱动电机通过传动齿轮带动吸墨机构的喷嘴帽下降,使喷墨头离开喷嘴帽,这时字车开始往左移动,待移动到左端后迅速返回到吸墨机构(喷墨头清洁单元)处,吸墨机构在驱动电机的带动下旋转,使喷嘴帽对准喷墨头,而后带动喷嘴帽上升,使喷嘴帽封住喷墨头,与此同时,吸墨机构位置传感器的触点闭合,进行包括擦拭喷嘴和抽吸墨水两种操作的清洗程序。清洗结束后吸墨机构的喷嘴帽便向上移动,将喷墨头盖住,等待执行下一步的打印命令。本例由于吸墨机构位置传感器不能闭合,导致吸墨机构在不断地旋转,打印机无法正常执行喷墨头清洗程序而停止工作并报警。

  故障三、惠普DeskJet600喷墨打印机多张进纸

  故障现象:打印机在执行打印命令时,一次送入多张打印纸。

  故障检查与分析: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一般有以下几种:一是打印纸不符合要求,如纸张粘在一起。二是进纸盘中的纸装入的太多。三是装入了厚度不同的打印纸,送厚纸的同时将薄的一起带入。经检查发现是进纸盘中的纸厚度不同造成的,

  故障处理方法:解决办法是取出打印纸,装入同一类型、重量、尺寸的打印纸。

  故障四、惠普DeskJet640C彩色喷墨打印机打印页面有黑色拖尾

  故障现象:喷墨打印机开机后,打印文稿时其页面上出现横向的黑色拖尾痕迹。

  故障检查与分析:对于喷墨打印机来说,打印页面有横向的黑色拖尾现象一般是喷墨头与打印纸之间的间隙太小,致使喷头与打印纸相擦,由于字车的来回运动,喷头上的残留墨水碰在打印纸上,随着字车的来回运动在打印纸上产生横向黑色拖尾。显然本例故障是打印间隙太小所致。

  故障处理方法:按以下方法调整打印间隙:

  1.拆下打印机的铁皮底板和上盖;

  2.拆下打印机上盖的操作面板总成,再把该操作面板装在已经拆下上盖的打印机主控电路板上,以便进行下一步的调整工作;

  3.从打印机机架的左右两侧用专用工具拧松字车导杆两端的两颗固定螺钉,轻轻往上撬动导杆(在长形调节孔的范围内,一般情况下固定螺钉处在调节孔的中间位置),暂时拧紧固定螺钉;

  4.接通电源打印一张测试页,观察若仍有拖尾则按步骤3的方法继续调整,直至横向拖尾消失为止;

  5.将字车导杆两侧的固定螺钉拧紧,分别装好上盖、铁皮底板等即可。

  经上述处理后,打印机故障排除。

  故障五、HP660C喷墨打印机不能打印字符

  故障现象:喷墨打印机开机执行打印命令后有打印动作,但不能打印字符

  故障检查与分析:打印机有打印动作,字车能左右运动,打印纸正常走纸,但是不能打印出字符。这种故障一般是喷头出现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喷头安装错误,如果喷头在安装时不能准确到位,就会使喷头与底座上的电路触点接触不良,造成喷头不能正常接受信号,引起不能正常喷墨并打印字符的故障。二是喷头出现堵塞情况,三是连接的信号电缆出现故障,四是喷头中的墨水用完。经检查发现是喷头安装有问题。

  故障处理方法:应先取下打印喷头,重新安装。安装时要先安装黑色打印头,注意要安装到位;再安装彩色打印头,安装到位后,关闭打印机机盖。注意在安装过程中手不要触摸、碰撞喷头和喷头底座上面的铜触点,保持其上面的清洁以避免接触不良,还应避免触摸、碰撞墨水喷嘴,以防止喷嘴损坏。每次更换或重新安装打印头时,都必须将黑色打印头和彩色打印头校准,以保持黑色墨水和彩色墨水在同一行文字上或同一幅图象内一起使用时,能够保持对准。

  故障六、惠普DeskJet670C彩色喷墨打印机不打印

  故障现象:惠普DeskJet670C彩色喷墨打印机开机后,字车能正常复位,但在输入纸张打印时,打印机走纸抬板不抬起,打印机无法吸纸,操作面板上[进纸]指示灯闪烁,打印机不打印。

  故障检查与分析:对于惠普DeskJet670C彩色喷墨打印机来说,导致操作面板上故障指示灯闪烁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种:一是打印机卡纸,二是打印机缺墨(墨尽),三是出现机械故障,如打印头受阻或其他故障,四是纸张感应器脏污或损坏。而在本例中,操作面板上[进纸]指示灯闪烁现象是在打印机输入纸张打印时,打印机进纸区的走纸轮不转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一般与打印机的走纸机构有关。打开打印机的面板并用一根塑料小棒将面板传感器压住该传感器位于打印机的右上方,当面板打开时,该传感器断开,打印机的字车将喷墨头自动带到中间的更换喷墨头位置,打印机不动;关上面板时,位于面板右端的凸起部将传感器的压杆压下,传感器闭合,字车带动喷墨头回到右边的喷墨头清洗机构进行强制清洗),接通打印机电源观察打印机的走纸情况。正常情况下,惠普DeskJet670C彩色喷墨打印机开机后,字车复位后执行强制清洗程序,再往左移动将走纸抬板离合齿轮压块往左推,使走纸抬板离合齿轮啮合,走纸轮下面的走纸抬板抬起,放在走纸抬板上的打印纸与走纸轮贴合,与此同时,走纸电机带动走纸轮转动,打印纸在走纸轮的带动下进入打印区域,当打印纸接触到进纸传感器时,完成走纸过程,字车返回到初始位置,走纸离合齿轮分离,走纸轮便停止转动。本例中,打印机开机后,字车复位后执行强制清洗程序,再往左移动将走纸离合齿轮压块往左推,却没有使走纸离合齿轮啮合,估计是走纸离合齿轮压块没有到位,可能与打印机的打印间隙太大有关。

  故障处理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检查调整:

  1.拆下打印机的铁皮底板和上盖;

  2.拆下打印机上盖的操作面板总成,再把该操作面板装在已经拆下上盖的打印机主控电路板上,以便进行下一步的调整工作;

  3.从打印机机架的左右两侧用专用工具拧松字车导杆两端的两颗固定螺钉,轻轻往下压导杆(在长形调节孔的范围内,一般情况下固定螺钉处在调节孔的中间位置),使打印间隙变小,暂时拧紧固定螺钉;

  4.接通电源打印一张测试页,观察字车左移时是否将走纸离合齿轮压块往左推,使走纸离合齿轮啮合,若没有则继续调整,直至走纸抬板能抬起为止;

  5.再打印一张测试页,观察打印出的测试页上有无横向的黑色拖尾现象,若有说明间隙太小,应重新调整,直至横向拖尾消失为止;

  6.将字车导杆两侧的固定螺钉拧紧,分别装好上盖、铁皮底板等即可。

  经上述处理后,打印机故障排除。

  故障七、惠普HP670型喷墨打印机图像色淡

  故障现象:打印出图像过于浅淡。

  故障检查与分析:这种故障的原因有以下几种:一是打印模式设置不当。二是墨盒内墨水量过少。三是使用了非原装墨水,打印墨盒过期、墨水变质。首先应检查墨盒内有无墨水。

  故障处理方法:经检查,墨盒内已无墨水,给该机进行加墨。在墨盒上部有加墨孔和排气孔,应从加墨孔用注射器慢慢加墨,同时,应注意喷嘴将有部分墨水流出,最好是将喷嘴朝上加墨。有的专用墨水带有橡皮塞等配件,可按说明书介绍的方法使用。

  故障八、惠普HP610C型喷墨打印机有横向条纹

  故障现象:打印稿件有横向条纹,打印图像文件更为严重。

  故障检查与分析:产生这种故障的原因一般有以下几种:一是打印机长期没有使用,造成堵塞现象。二是打印头连接电缆出现断路。三是输墨通道内存在气体(气泡)。经查为喷嘴堵塞所致。

  故障处理方法:取下墨盒,将喷头放在湿水中泡一会儿(注意:不要把电路板部分也浸在水中),使堵塞在喷嘴里的墨水融化后,故障排除。

  故障处理经验:打印机的墨水的质量、工作环境、闲置时间均会造成打印机喷嘴堵塞。要避免喷嘴堵塞,应注意以下几点:

  1.在使用墨水时最好选用厂家指定型号;

  2.更换墨盒时动作要快,应尽量缩短更换墨盒的时间;

  3.应让打印机在灰尘较少的环境中工作;

  4.若打印机长时间未使用时,也应每隔几天开一次打印。因打印机长时间未使用,残留在喷嘴中的墨水变干而堵塞打印头,尤其是在夏天墨水更容易变干。

  故障九、惠普HP670C普及型喷墨打印机打印时有“咔咔”声

  故障现象:打印时出现“咔咔”刺耳噪声,且打印出纸也逐渐困难。

  故障检查与分析:打开机盖,观察发现墨盒底架下的滑动杆已沾上油墨污迹,将此杆擦洗干净,试机故障消失,但使用一段时间后,故障重现,经进一步仔细检查发现打印头导轨的右侧根部已经脏污。分析其原因为打印机在使用过程中,导轨上的润滑油与空气中的灰尘形成油垢,长期积累后使其在移动时阻力增大,致使故障的发生。

  故障处理方法:用一些脂棉将导轨上的油垢擦净,再用脂棉蘸上润滑油反复擦拭导轨后,试机故障排除。

  故障处理经验:使用打印机时,应定期给打印字车导轨上加机油并清除字车在导轨两头的污垢及灰尘,切记不能在导轨无润滑的情况下工作,否则容易损坏字车传动带,且字车电动机很容易发烫。

网友:
故障十、惠普Deskjet695C喷墨打印机卡纸

  故障现象:打印机在打到每张纸的三分之一位置时,打印头停止,回复指示灯和电源指示灯交替闪烁,Windows则提示“打印头无法移动,打印机卡纸。”

  故障检查与分析:首先打开打印机顶盖取出打印纸,并未发现里面有碎纸或其它异物。再仔细观察发现打印机里的打印头移动轴有些脏污,估计是由于轴过于脏污而使摩擦力变大使打印头移动困难,造成打印机报告卡纸。

  故障处理方法:先用干净的布或脂棉球沾少许酒精把轴擦拭干净,然后在轴的上面点少许润滑油。开机打印后故障排除。

  故障十一、惠普DeskJet695C彩色喷墨打印机无反应

  故障现象:惠普DeskJet695C彩色喷墨打印机开机后,操作面板上电源指示灯不亮,打印机不打印。

  故障检查与分析:一般情况下,造成喷墨打印机开机后操作面板上电源指示灯不亮现象的原因有:一是因打印机电源本身故障使得电源无电压输出;二是由于负载短路或接口电路造成电源保护电路工作,电源自然无电压输出;三是主控电路故障如CPU电路没有复位,无法使操作面板电路正常工作;四是操作面板上的电源开关(轻触键)故障,无法接通主控电路板上的电源,电源指示灯自然不亮。遇到这种情况时应先确定打印机电源本身是否有故障,然后再逐项进行检查。对于惠普DeskJet695C彩色喷墨打印机来说,由于其电源是一个独立单元(电源适配器),输出电压为+30V,判断电源本身故障的方法很简单。只要将该打印机的直流电源输出插头从打印机上拔下,直接测量该电源的空载电压,检查其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即可。

  故障处理方法:本例经检查后初步判定为打印机电路故障,按以下步骤诊断并排除:

  1.用万用表测量打印机的并行接口上各插脚对地的正反向电阻值,观察有无明显短路现象,结果正常。

  2.打开打印机机壳,用万用表测量打印机主控电路板上+5V电源有无短路现象,结果正常。

  3.插上直流电源输入插头,测量主控电路板上电源输入端的电压值,结果为+30V,按下操作面板上的电源按键,测量主控电路板上+5V端的电压值,结果为0。

  4.从主控电路板上拔下操作面板插头,从插头一端检查电源开关的按键是否正常,结果发现该按键失效,检查连接线后发现控制电源开关按键的一根线的颜色较其他线深。由于该打印机的操作面板比较特殊,无法单独更换电源开关(所有按键均为印刷薄膜开关,且与连接电缆一体),只好更换操作面板开关总成。

  经上述处理后,故障排除。

  故障处理经验:惠普DeskJet695C彩色喷墨打印机装有一只黑色一体型喷墨头(惠普51629A)和一只彩色—体型喷墨头(惠普51649A)。该打印机的电源开关为轻触键型,即在打印机的主控电路板上设置了电源开关控制电路,当操作面板上的电源按键接通时,主控电路板上的电源开关控制电路打开,其控制电路正常工作,操作面板上电源灯被点亮。本例由于操作面板上的电源开关按键线与主控电路板之间的连线开路,使得主控电路板上无法接通+5V电源而不能工作。本例故障在惠普DeskJet670C、惠普DeskJet695C等采用印刷薄膜开关作为电源按键的打印机中故障率较高。

  故障十二、惠普HP710型彩色喷墨打印机打印纸空白

  故障现象:刚开始出现字体缺笔断画,后逐渐发展为打印纸呈空白现象。

  故障检查与分析: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一是打印喷头出现堵塞现象。二是打印头连接电缆出现断路。三是使用了劣质的墨盒或墨水。首先怀疑墨水有问题,试更换一盒新的墨水后,试机,故障依旧。再对打印头进行清洗,也无效。开机观察,打印机在自检和开机时,墨水能正常地吸到打印头的小方盒里,说明墨水输送管畅通。再检查喷头,发现喷头已被墨水杂质堵塞了。

  故障处理方法:采用人工清洗打印喷头,其具体操作步骤如下:首先切断打印机电源,卸下打印机外上盖,小心取下打印喷头,将喷头卸下,把喷头垂直浸泡在无水酒精中半小时左右,然后水平拿起喷头,用一个尖嘴吸球吸人干净酒精对准喷头上的墨水进口往里用力射入,重复几次,直至喷头流出的酒精呈五色即可。然后把吸球里的空气压出,再套住喷头的进墨口,松手让吸球吸出喷头内残留的墨水杂质和酒精,重复几次,最后,用干净的脂棉吸干喷墨头上的酒精,将喷头放在干净的地方,让剩余的酒精蒸发干净,再将喷头按原样装入打印头中,注意喷墨头进墨口不要插入墨水管太深,以免难于吸上墨水,装机试验,故障排除。

  故障十三、惠普HP750型喷墨打印机字符残缺不全

  故障现象:打印字符残缺不全。

  故障检查与分析:引起此类故障的原因主要有:

  1.墨盒墨尽;

  2.打印机长时间不用或受日光直射,喷嘴堵塞。

  3.输墨通道内存在气体(气泡)。

  经检查为喷嘴堵所致。

  故障处理方法:清洁处理喷嘴后,故障排除。

  故障十四、惠普HP870CXI型喷墨打印机不能联机打印

  故障现象:开机后,废墨收集器立即动作,随后喷头开始移动,黄、绿灯交替闪烁后,机子无任何动作。

  故障检查与分析:开机,按测试钮,打印机喷头向左移到头,无输纸动作,不能测试。联机时,不输纸,也不能打印。打开机壳检查,发现左侧,侧齿扇形轮不能与其左边转动的驱动齿轮相啮合,齿轮离合拉杆位置失常,造成输纸无动作。同时还发现最右边搓纸轮下的橡胶块在搓纸时与搓纸轮未顶紧。

  故障处理方法:将齿轮离合拉杆归位,并将橡胶块下的弹簧拉长一点,使橡胶块与其上的搓纸轮顶紧(在橡胶块上面贴一块白胶布也能解决问题)后试机,故障排除。

  故障十五、惠普惠普LaserjetXL300型彩色喷墨打印机,“Ready”指示灯常亮、“Busy”指示灯闪烁不止。

  故障现象:打印机电源打开后,“Ready”指示灯常亮、“Busy”指示灯闪烁不止。

  故障检查与分析:接通电源等待一段时间后,用手触摸对位转辊无升温感,说明对位转辊未被加热,初始化操作未能完成,应重点检查对位转辊加热灯及其相关电路。通电,合好门开关,将主板上标有“rollerheater”插件上的插头拔掉,用万用表测量插头两接线端电阻均为无穷大。检查对位转辊内部的加热灯正常,但发现其串接的标有FUl65的温度保险已熔断。

  故障处理方法:将其短接并进行良好的绝缘处理后,故障排除。

  故障十六、惠普HP500型喷墨打印机出现乱码

  故障现象:打印机在WIN98下不能正常打印,打印出的都是乱码。

  故障检查与分析:从故障现象分析,判断打印机本身并没有故障,而字库方面可能有问题,换用—台EPSON—1600K型打印机,联机打印正常,故怀疑打印机设置有问题。

  故障处理方法:将原打印机设置程序删除,并对其重新设置,在打印款项类型中选择惠普惠普LaserjetDeskiet500,故障依旧。经查阅相关资料,发现惠普惠普Laseliet喷墨打印机的工作方式有两种:即惠普HP方式和Epson方式,但其默认方式为Epson方式。DIP开关控制这两种方式的转换。

  此故障的处理方法是将打印机的第7位DIP开关拨向上方,变成惠普HPLaserjet方式,在设置时选择惠普HPLaselietDeskiet500型即可。

  故障十七、惠普DeskJetll25C彩色喷墨打印机不打印

  故障现象:惠普Deskletll25C彩色喷墨打印机开机后,字车能正常复位,但在输入纸张打印时,打印机的打印辊旋转几下后停止转动,操作面板上[进纸]指示灯闪烁,打印机不打印。

  故障检查与分析:对于惠普DeskJet1125C彩色喷墨打印机来说,操作面板上故障指示灯闪烁现象的原因有:打印机卡纸、打印机缺墨(墨尽)、喷墨头上的电路损坏或其他故障。而在本例中,操作面板上[进纸]指示灯闪烁现象是在打印机输入纸张打印时,从打印机的打印辊旋转几下后停止转动这种故障现象上判断,与打印机卡纸有关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故障处理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检查:

  1.拔下打印机的电源插头,打开打印机的面盖,检查打印机中有无卡纸,结果上常。

  2.检查打印机下面的进纸区,有无纸屑或灰尘,搓纸轮有无变形,结果正常。

  3.用镊子伸进打印辊与上压板之间,轻轻挑起压板,观察有无纸屑或其他异物卡在里面,结果正常。

  4.检查位于打印辊与上压板之间的进纸传感器是否损坏或被卡住,结果发现该传感器已经损坏(上部已经断掉),更换该传感器。

  经上述处理后故障排除。

  故障处理经验:惠普DeskJetll25C彩色喷墨打印机是一款A3大幅面打印机。该打印机装有一只黑色一体型喷墨头(惠普51645A)和一只彩色一体型喷墨头(C1823DA)。该打印机采用光敏遮断器作为送纸检测传感器,由一个塑料杠杆式传感臂和光敏遮断器组合而成。当打印纸从打印机下面被送到正常的打印位置时,打印纸压住该位置处传感臂的上部,在杠杆力的作用下,传感臂酌下部便从光敏遮断器中移开,光敏遮断器处于透过状态,主控电路在检测到打印纸到位信号后,便使走纸电机停止工作,当打印机无纸时,传感臂下部在重力作用下返回到遮断位置,将光敏遮断器中发光二极管发出的光束遮住,主控电路检测认为打印纸没有到达,控制走纸电机继续工作,直到打印纸到位为止。

  本例故障是由于处理卡纸故障时,处理方法不当,将传感臂的上端拉断,导致无沦打印到位与否,光敏遮断器一直处于遮断状态,主控电路检测认为打印纸不到位,结果出现打印机的打印辊旋转几下后报警的故障现象。

  故障十八、惠普DJ1180喷墨打印机不上纸

  故障现象:惠普DJ1180喷墨打印机上纸时笔架移动到左侧发出噪音,不上纸,进纸灯和电源灯同时闪烁。

  故障检查与分析:惠普DJ1180喷墨打印机上纸时,笔架先移动到左侧去压滚轴上的离合器,左侧齿轮组带动滚轴转动,从而把抬纸器带动,释放抬纸板,在磨擦的作用下使纸进入。而其产生噪音的可能性有以下几种:

  1.笔架压滚轴的的齿轮或左侧齿轮组里没有咬合紧,发出噪音,无法上纸。

  2.抬纸滚轴和齿轮组咬合不紧,发出噪音,无法上纸。

  3.笔架高度或位置不正确,无法压住离合器,发出噪音,无法上纸。

  经检查发现,本例故障是由于左侧齿轮组老化而不能咬合。

  故障处理方法:更换左侧齿轮组后开机打印,故障排除。

网友:
惠普的机器坏的真多,还有些就是设计缺陷,现在传染到笔记本上了,有些本儿也是这样儿,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