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开机键保护了

楼主(2008-09-28):
红5 V对地短路,首先用二极管档测试红5V时,先通了一下,然后阻值变大,感觉像是电容的问题?不知道判断的有没问题

网友:
基础知识有问题!

网友:
5V阻值在100-500欧,基本为正常

网友:
建议  在 新手区  好好看看  电源保护 一般是有短路的地方 检查ATX各针阻止是否正常 在待机状态下 有无发热异常的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