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停重启进不了系统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08-09-28):
我有台机,每天开机都要开好几次才能进系统,一但进入系统再启动就很顺利进入系统了,可是第二天再开机又要重启好几次才能进入系统.请各位师傅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系统重装过好几次了)

网友:
电源或者主板上面有电容爆浆的,检查更换就行了,楼上是汉中的吗?我第一次学电脑就是在那儿学的,

网友:
电源没打开看,但是主板上的电容我都有看过哦,没有爆浆的的.我当然是汉中人!

网友:
别人送的哪,想自己搞搞玩呀,可是进不了系统,烦

网友:
刷下bios试试.好象看到过论坛里面也有同样的问题,刷过bios就正常了.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电源的可能性在.

网友:
电源有问题了了 :lol

网友:
我有个客户的机子,进系统在xp滚动条那就卡着了,重起几次可以进入,之后一切正常,在我这每次都可以顺利启动,断电-开机几十次全部正常,电源换过,系统做过都一样在他那就要重起几次,我着没碰到一次,郁闷呀,怀疑市电环境有问题或接地不好,谁有类似经验请指教!

网友:
可能是内存问题.换一下看看.

网友:
电源的问题多一些,先把电源换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