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AGP显卡供电3.3V,上显卡电压拉底到1.9V

楼主(2008-09-28):
AGP显卡供电3.3V,上显卡电压拉底到1.9V~不上显卡跑到7F,上显卡跑25~
24小时等待高手指点~
多谢各位指点~本故障已解决~显卡供电不上显卡那管子是输入3.3V,输出3.3V,上128M显卡输出变为1.9V
上小一点的显卡变为1.5V,我不懂其中的原理~既然是1.5V,那就是正常的,最后压桥压出来,是桥的问题
有兴趣的高手希望继续探讨~多谢指点~

网友:
连个人都没` ``
在线等 ``~

网友:
AGP显卡供电3.3V,上显卡电压拉底到1.9V~

不是被拉低到1.9V
是显卡识别后调整电压为1.9V

注意你现在的AGP应该是4X 尽量使用4X的显卡 当然8X的也可以!
上显卡跑25注意一下显卡上的主要供电线路是不是有烧毁的痕迹,测量AGP的AD线阻值等等.....

网友:
测一下内存电压,和你的显卡是否正常。。内存电压有没有也被拉低呢???

网友:
那你说的调整到1.9,这个电压是正常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本正常,
现在你要解决的是跑25,你搜一下25吧,论坛里很多类似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