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GE 主板不加电

楼主(2008-09-28):
一V星845GE(MS-6580),短接POW 排针,不触发,测南桥有待机电压3.3V(从CMOS排针上),测得POW排针有5V的电压,顺着5V的方向跑到IO(83627hf),
应该是I/O 参与开机电路,动手换了,故障依旧!待机电压没有1117或1084之类的,也没有场管之类提供的,好像有一个8叫的IC,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南桥供电有问题,晶振两脚电压是0.19V 和0.38V,好像也不正常!

网友:
换MS,V星的专用芯片

网友:
是的,同上一样。先换了那个专业IC。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意间。。。。。。。

网友:
这个主板就没用V星专用的芯片,一般那个芯片是四面都有脚的那个,而且上面还有一个V星的标志,可是这个没有!那个八脚的IC,好像一个复合的场效应管!各组对地阻值都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
测一下A14脚阻值正常不?测SB边上的贴片电容可测到电压!1。5V。5V或3。3V强行开机摸SB有无发烫??判断是否南桥挂。。。。。

网友:
找找看有不有8脚的 7313  有的话检查他的输出和输入电压

网友:
那个八角就是V星专用芯片  又参与触发又参与复位~ 先换它 可解除  不触发~
80%的几率

网友:
查83627的触发条件和触发过程

网友:
南桥电容有1.5V电压!
我试着强行开机,南桥几秒之内非常烫手!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楼主好像还没有打过ATX的对地阻值啊,先看看有没有短路了,别一上来就短接啊,短接绿线弄不好扩大故障,我吃过不少这样的亏

网友:
直接更换那个八角,V星内部叫07D03

网友:
IO是不是83627THF的,这个芯片很容易坏.这个IO还有一个特性.就是换下来后放在那里放几天就好了,有这个换下来的IO的兄弟门不要把他扔了,还可以用的,几个月前我在电脑城学主板维修的时候师父教的,我换了好多个了都没出过什么问题,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放几天就好了,师父没有解释这个原因,他只是说坏的可以换,还望各位前辈们帮忙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