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20点不亮

楼主(2008-09-28):
诊断卡代码跑"00-83-25-R4-00-06".06时FRAME.TRDY.BUSY.灯都闪烁.开机电流就跳到1.30左右.代码跑时电流是在1.01.-1.20左右跳边.如果是没过内存,电流是停在0.7.换过北桥了82845MP.故障依旧...什么毛病?指点指点..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啊??大家都说三星的显卡爱虚,楼主有没有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显卡,问题,我换过,直接换个显卡就OK了!!!!

网友:
通病 ,显卡虚焊了.加焊一下就可以

网友:
我遇到过。。做过显卡后就正常了。

网友:
显卡加焊过..后来也换了ATI镭9000..显存也加焊过了..北桥也换过,故障还是依旧..机器还在..IBMR40E跑06.屏显示了..

网友:
通病显卡空焊问题重做BGA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