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芯片代换:ALC201A和ALC201???

楼主(2008-09-28):
声卡芯片代换:ALC201A和ALC201???这两个是否可以代换上,因主板上声卡不响了,想换个声卡芯片试一下,但手头上只有这个ALC201,,,主板上的是这个ALC201A。。。

一场不看清楚的后果,事情已搞明白了,首先:换了声卡芯片,没用;又刷BIOS,没用。原因出在跳线上,*脏话*,晕死了,7针的跳线(是不是这样跳呢???),我把3、4针插跳帽,5、6针插跳帽,现在有声了,但是有一点杂音,是不是跳错了呢???现在问题已经找出了。。。谢谢各位。

网友:
直接焊上去试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可以.
查查脚位定义吧

网友:
alc101和alc201的定义是一样的,可以互换。
其他的声卡芯片基本是不可以互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声卡芯片代换:ALC201A和ALC201???这两个是否可以代换上,因主板上声卡不响了,想换个声卡芯片试一下,但手头上只有这个ALC201,,,主板上的是这个ALC201A。。。

发现新大陆,经过实验,这两个芯片是可以代换的,我把ALC201换上了,结正常可以认出,也可以装上驱动,但还是没声,事实证明了,不是声卡芯片的事了,而是小贴片的事了,是了,也不关BIOS的事,我也把BIOS升级了。呵呵。现在查贴片了,下节见。。

网友(2009-04-28):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也是跳线的问题,不是声卡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