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之PFC解释

楼主(2008-09-28):
随着电脑主机各部件的性能提升,用户对电源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而在电源市场, “实标功率”也是一个厂商和媒体都炒作甚多的概念。但是,电源作为电脑的“心脏”,它的重要性还不仅在于强劲而稳定的功率输出,更有一些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PFC:主动式更节能

  计算机电源负责把交流电(AC)转成直流电(DC)为主机提供全部电力,因此其能源转换效率高低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节能省电指标。电源的能源转换效率跟标称功率大小并无必然关系,它是电源在处理AC至DC变压过程中,能量的剩余比例,而此效率基本取决于电源内部的功率因素校正电路(PFC,Power Factor Correction)。

  PFC主要有两种,一种叫主动式PFC,另一种叫被动式PFC。

  主动式PFC(图1)本身就相当于一个开关电源,通过控制芯片驱动开关管对输入电流进行“调制”,令其与电压尽量同步,其功率因素校正值可以达到98%以上,因此通常采用主动式PFC电路的电源其能源转换效率都在70%以上,远远超过一般被动式PFC电路的;不过,其成本较高,差不多占去整个电源的整体成本的2至3成。被动式PFC(图2)电路的功率因素校正值一般只在60%至70%,能源转换效率低于50%。

图为:主动式PFC

图为:被动式PFC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一款采用主动式PFC的300W电源,其能源转换效率为70%,那么它只需要428W的交流电;相反,一个采用被动式PFC的低效率300W电源,若其能源转换效率仅有40%,那么就需要750W交流电方能输出300W直流电给电脑,整整浪费了322W电力。

  因此,选择节能型的电源必须首选采用主动式PFC电路设计的电源。

静音:并不仅仅因为风扇

  电脑的噪音主要是来自于散热风扇,而主机内部使用风扇进行散热的主要有电源、CPU和显卡这三大部件,而其中最为严重的当属电源。由于电源在将交流电转为直流电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因此必须使用风扇进行散热。而由于热量过大,往往又必须使用转速较高的风扇,但转速高也就自然意味着会产生更大的噪音。

  一款要想将噪音控制在近乎静音状态下的电源,必须由内做起。第一,采用主动式PFC电路,减少电源转换过程中电力消耗转化的热量;第二,内部采用导热效能良好的大面积散热片(图3);第三,采用大扇叶(通常是12CM)散热风扇,既可以获得大风量,同时因为低转速也降低噪音;第四,采用散热挥发性能更快的铝合金外壳。

图为:内部采用导热效能良好的大面积散热片

EMI滤波电路:低辐射的必备条件

  一般用户都认为电脑的辐射来自于显示器,其实还忽略了电脑主机内部各部件在高频运作时所产生的辐射。作为将交换电转为直流电的电源,其内部是一个电磁环境高度恶劣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有大量的高频交变电流流动,从而产生出强大的干扰电场。因此,在国家规定的3C认证中,就明确了电源必须要有两级的EMI滤波电路(图4)。

图为:电源必须要有两级的EMI滤波电路

  EMI的作用是滤除电网中的高频杂波和同相干扰信号,使输出电源更加纯净,同时更重要的是避免电源中产生的电磁干扰泄漏到外部,干扰到其它电子元件和设备,更是防止影响人体的健康。

另外,电源的外壳和线材也是一个防止高压电磁波辐射的重要元素,一般质量上等的电源都会采用防辐射设计的镀镍合金外壳,线材更会采用防EMI电磁辐射的物料包裹。

网友:
为什么看不见图?

网友: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一款采用主动式PFC的300W电源,其能源转换效率为70%,那么它只需要428W的交流电;相反,一个采用被动式PFC的低效率300W电源,若其能源转换效率仅有40%,那么就需要750W交流电方能输出300W直流电给电脑,整整浪费了322W电力。
~~~~~浪费了322W电力?不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