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卖IO的说:IT8712F-A,可以用这个代换???进贴看

楼主(2008-09-28):
有一个卖IO的说:IT8712F-A,可以用这个代换:IT8702F-A。他是这么说的。

网友:
貌似12能代02吧,反过来不行吧

网友:
手里正好有一个 代换一下  试试  呵呵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8712比8702多了硬件监控部分,所以前者代后者一定OK;而后者代前者吗,要看用户懂不懂BIOS设置。用谁通常是可以由维修员决定,我一般不去区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W83627F-A 和W83627HF-A跟宇光说的是同样的道理.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成功的啊,要是行的话,又多一个方法

网友:
就是可以的,坛子里老康在帖子里说过的。另外,83627HF AW可以代换83627FAW,本人试过的

网友:
可以代
  你不信可以上上去试啊

网友:
我试过F代换过HF的.可以,只是监控不能用.

网友:
都可以代换的,我用8712代换过8702,也用8702代换过8712,没有问题,一般8702-GXS,好像要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