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3P

楼主(2008-09-28):
一个不知道牌子的741GX--M序列主板通电诊断卡跑3P请问是什么问题呢,各位讲讲维修思路

网友:
你的诊断卡有问题。

网友:
插内存,和接显示器都没显示,这主样肯定有问题的

网友:
开机就3P还是跳到3P啊,是否过C1?各测试点供电电压、对地阻值正常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