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Z505G 有待机电压不开机

楼主(2008-09-28):
接好AC电源电池充电状态,按开机三盏指示灯闪烁不开机,按住开机键5秒后三灯全灭,只有充电状态灯在闪烁

电源适配器好的,电源开关处有3.3待机电压
LTC1628有5V 有3.3V
ADP3421 芯片测量 PIN3 1.06V   PIN4 0.52V   PIN5  0.07V  PIN6-PIN9   0.11V PIN10 0.07V PIN15 0.12V  PIN16  0.03V  PIN7 0.60V  PIN18 0.60V  PIN19 0.42V

北桥和CPU附近无待机电压

电源开关连接主板的排线有短路,有没有办法可以跳过排线或者不通过排线强制开机
不知该如何下手请各位老大给点思路

网友:
测CPU 边上的3极管没电压  ,有人能给点建议吗,是不是要上图

网友:
SONY把COM清除一下,一般都可以开

网友:
我吧电池 短接了还是没用

网友A:
你的I/O是什么型号的呀?先测I/O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是否有开机信号输入.

网友:
待机电压有的话 ,应该查下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符合

网友:
SONY 的机器把CMOS电池拿掉放一下电试试.

网友:
南桥的工作条件正常吗?按住南桥能不能开机啊,会不会是南桥虚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I/O是什么型号的呀?先测I/O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是否有开机信号输入.

请问我的I/O是芯片是PC97338VJG需要测量那个脚位。测了76脚有0.12V

网友:
那位老大帮帮忙呀~~~~~~~~~~~`

网友:
我今天刚弄好一台!SONY-PCG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突然就不好用了!怎么也开不了机!修了好几天也没个头绪!今天拆装了两遍竟然好了~手中没有合适的工具也不知道是什么毛病!估计是虚焊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