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的G1和G2过高怎么修

楼主(2008-09-28):
一台15寸的杂牌显示器(VOTUSUN),有显示就是屏幕过亮还有回扫线(G2调高出现那种),G1电压为负1V,G2电压为592V,此CRT无G2调节旋钮,只有一个聚焦旋钮,我把G1和G2周边电路查过几遍没有发现有坏的元件,不知道该怎么修了,希望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G2可不考虑,重点检查G1回路换二极管和电容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先不去考虑G2.先把G1修正常了再说.

网友:
你的调亮度时,G1的电压能不能随着调节跟着变化?

网友:
我遇到过22寸工厂用的DELL,SONY之类的显示器,也是这种现象,后来都是把G2电压找个电容或者电阻,直接道地,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由于客户急用,此显示器没有维修了,被拿走了,我试过在调节亮度和对比度时,屏幕有变化,但没有在调节时去测试G1的电压——————请教如果在调亮度和对比度时测G1电压有变化说明了什么??

还有楼上的朋友说可以把G2对地接一电阻或电容就会好的。这方法好用吗?下次遇上了我要试试!——————总之谢谢各位朋友的回复看了很高兴!

网友:
G2 对地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G2 对地短路  拉低G2电压

网友:
我弄的一台机子.G2直接就没电压~
G1 电压刚开始~~负~65 最后我把有个电阻值给换了个大一些的.G1 值给弄小了.可屏幕还是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