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PE 主板诊断卡跑C0

楼主(2008-09-28):
如题,当年给客户装机用了垃圾富士康在大陆造的垃圾FUEK电源。上午一开机电源就冒烟,出现明火。换了电源,电脑就不启动了。诊断卡跑C0,伴随南桥剧烫。。。。实在不清楚是关于哪儿的问题了!老大们帮忙分析一下吧。

网友:
按内丰存不过修!看内存供电正常不,看1117或1084输出正常不?

网友:
当作00来修吧查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拔掉内存看跑什么,如果还是C0,说明CPU没工作,先检查CPU的工作条件~
再者换内存,检查内存的  工作条件~

网友:
小菜是LZ!
今天得空继续鼓捣这个板。结果诊断卡都不跑码了。通电风扇就狂转。
量了一下电源接口,5VSB和4PIN 12V对地短。病的越来越重啦。
郁闷了好一会,卸了I/O之后,通电不再自动开机。但是南桥和1117在不触发的情况下发烫。PCI  A14电压只有1.4 V左右,对地短路。
各位XDJM  南桥是不是 报销了啊?

网友:
你确定只有主板坏了吗?

网友:
南桥已经极坏了啊。。。

网友:
好久没有来了。看看

网友:
十有八九是SB挂了。

网友:
八成哟肯能  脸CPU 都挂了

网友:
PCI A14对地一般是南桥了

网友:
上电SB就热。。。我想是挂了。。

网友:
还好只是板子挂了。经过替换发现CPU还没有问题。。。。南桥就不必修啦,,,,这板子也值不了几文钱。    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