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8):
同事有块显卡坏了,据他反映一直挺好的,某天打雷后就不行了,我实测了些电压如下图。
开机显示器不亮闪黄灯,关机时显示器黄灯变绿后两秒钟后再变黄,能听到显示器里有继电器的吸合声。用热风拆焊台对GPU加热吹了一下,故障依旧,是不是GPU坏了,请各位大大帮忙看看,指导一下,谢谢!
显示器不亮

网友:
建议配合图纸来查故障
NV34(5200).rar
5200电路图
先查下RGB、HV的对地阻值与电压。VGA的9号孔有没有5V的电压?!!
[
]

网友:
电压全对,估计GPU坏的多.补焊下子.

网友:
谢谢,我下下来再查查看。

网友A:
建议把GPU拆下来植球从新再焊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