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杰微865PE的主板问题

楼主(2008-09-28):
问题是不开机,强制开机就一切正常可以点亮了

请问大家这一般是什么问题,测下金针的电压一端是0.07,一端是0.22

网友:
开机针电压不正常
不熟的可以顺开机针一路查找到IO
熟悉的可以直接量IO相应的脚看电压正常否

网友:
LZ还是去新手区多去看看比较好

网友:
是的针电压低,正常有一针在3V以上.

网友:
追ATX14脚线路~ 如果到IO 就换

网友:
POW开关一脚有5V的

网友:
跑开机电路,不行先换个IO试试应该是开机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换io吧
或者cmos电池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