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电问题

楼主(2008-09-28):
1.拨了主机电源再插上电源,再开机的话就是延迟半分钟才能点亮主板.
2.如果开机后再关机,再开机(只要不拨了主机电源再插上电源)反复多次都能正常点亮主板.
3.我试着换了电源,重置了COMS,都没有解决问题,请高手解决..

网友:
1、在刚插上电源时,量一下3.3VSB是否正常。
2、还有主板上电容即使没有鼓泡,如用时间长了也要把它们换一下试试。

网友:
cmos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主板是新的客户刚在我这里买了一个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