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精英845扳子。。无VCORE求助中

楼主(2008-09-28):
精英845 无VCORE电压。电源IC是RT9246与9603组合。9246的  VCC5V。。。DVD1.8V。COMP脚3.1V。SS脚5V。。PWM无输出波型给驱动IC。。。说明问题在前段电源芯片部分。。。。但是 明明工作条件已经满足了呀。。。奇怪。。外围的与SS脚...COMP脚外围电容都正常呀.已代换过...........各位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VCC-VID电压正常吗?VID组合信号正常吗?更换过电源IC和扩展IC吗?

网友:
VCC-VID肯定是正常的。这是VCORE的必须工作条件之一嘛。。这脚要是没有怎么可能有SS。电压呢。。  IC肯定换过的。因为工作条件基本满足,。EN。。 SS。。DVD有。。。的话判断IC坏可能性大。。但是已经换过并且肯定IC是好的。。因为是全新的换过2个。。。驱动IC也换过了。。。而且现在问题是驱动IC端连开机瞬间都没波型跳变。。

网友:
U座 IO坏,或内存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