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 有不明显横线 是不是彩虹管现像?

楼主(2008-09-28):
今天又接手一台三星788d , 但故障不是很重,具体现像是这样的: 在上下移动鼠标时,鼠标下始终
有一条不明显的水平线在跟着鼠标上下移动.

以为是遇上了三星788DF的通病,于是把视放板按大家常说的要求,处理好视放IC和散热片的接触,但是没
找到J102跳线. 处理后并没解决问题.

请问此种现像是不是788DF的通病? 有没有比较有效的解决办法, 如果不是通病,应主要从哪部份下手?谢谢.

网友:
楼主说的应当显示拖尾!
这一类故障出在三星显示器上大多为虚焊.也碰到过小磁片电容漏电.
加焊一次看看,如果不行用吹风把尾板吹热一点看看故障会不会因温度而变化.
如果会因温度而变化,三星的这种多为磁片电容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