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02是不是不能用RT9214代换

楼主(2008-09-28):
今天接了个昂达n61g 的主板,9202控制的场管才输出0.96的电压,查了一下9202的输出都没有,以前看论坛里有人说9214可以代换(没有9202的备件),就找了两个换上去都不行,换的时候连带场管也都换了新的。是不是根本就不能代换?pdf他们的第七脚是不一样的!一个是ops,另一个是ocset

网友:
件是不好配,这是桥的供电吧,我修了几块直接从CPU供电上飞线供电,用的很好,此板就这同病.

网友:
通常情况下 14代02没有问题的,02代14若在主板上也没有什么大碍,如果在功耗太大的显卡上那就不能用02代14,不然会保护,LZ要关注下外围,不是IC问题

网友:
哪个能代RT9214啊。主板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915P-A7COMBO主板上的。RT9214哪个可以代呀

网友:
我换过华擎865的换了就好了,9202和9214应该可以换

网友:
9214在显卡上也有,9202在显卡上我也看过有.

网友(2008-11-04):
9214真的能和9202替换吗?

网友:
可以代换,ops和ocset都是保护脚,电压在3.85-4.35之间允许芯片输出.

网友:
LZ  RT9202 可以用  ISL 6520 替代。

网友(2009-05-08):
但是RT9202代不了ISL 6520

网友:
帮帮忙啊。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rt9202没有输出。我用9214代换了。还是不行。MOS管也是好的。换了以后电压成了结0。76是不是不能代换啊

网友(2009-08-23):
我的一块杂牌N61同样问题,不过是RT9214输出为5V,导致桥电压为1。2V,点亮后会花屏后就死机了

网友:
能不能带主要是看芯片各个引脚功能是否相同,相同的基本可代

网友:
我前不久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用9214代换不行,最后在坏板上拆了个9202,装上之后1.2V就出来了。

网友:
7120好像可以

网友(2009-11-03):
我一块华硕K8N-VM上的9214用9202换上去后,结果输出电压为0了。

网友:
RT9214和9202不一样的   我试过不行

网友:
有没有那位大哥知道   RT9174能不能用9214代换啊     急  先谢拉。。。。。

网友:
9214真的能和9202替换吗

网友:
没有代换过,应该不可以代换的。

网友(2009-12-31):
9202可以用9214代替的 ,7120也可以的 。我 试过了

网友:
这个我知道,因为我们质量都是N61G都主板RT9202可以用RT6520,可是RT6520不可以代换RT9202,RT9214都不能代换的,N61G都是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桥了。

网友:
w83321g可以代换RT9214的

网友:
12#你那是324集成块有问题的。

网友(2010-03-20):
w83321G不可以代换FP6321 刚试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