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45 主板维修

楼主(2008-09-28):
大家好,我有一块intel 845 主板,上电源后,开机一点反应都没有。换了电源了,试了几次都不行。强行开机可以开。后来突然直接接通电源风扇就能转。但是不能关。必须要拔掉电源线才能关机。

我学修主板时间不长,完全是自己买书和从论坛上找资料学习,了解了一些知识,但有些思路还不是很明白。就像这块板的的问题。比如说:开机电路、供电电路,出现的问题,我就不太明太如何下手。请各位老师傅帮忙指点一下,给一些维修这块主板的思路。谢谢了。

网友A:
试查一下IO的开机条件
试量一下开机针有无电压,电压是否正常
如有必要,可以从开机针一路找到IO。

你知道是开机电路有问题
那就查开机电路上的东西嘛~~~~
现翻书现学现查也能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换IO就可以了 ,,可以换一下晶振

网友:
慢慢学习咯,
新手一般都是要迷茫一些的啦》。。

网友:
小于啊~ 我是你杰哥,你老爸呢,
能开机,不能关机,说明触发不正常,按不触发维修,学校的笔记你没看嘛,
一般都是IO,过来就是南桥

网友:
我刚来.
不触发,就是IO吗?
这样的情况我也碰到过,换了IO不管用,也可能是我的技术有限.

网友:
开机电路有多种,有不经I/O的,尽量按线路查,以待机电压为线索,看在触碰开机跳针时电平的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查一下IO的开机条件
试量一下开机针有无电压,电压是否正常
如有必要,可以从开机针一路找到IO。

你知道是开机电路有问题
那就查开机电路上的东西嘛~~~~
现翻书现学现查也能行

如果以上不正常怎么办?

网友:
IO鸟了,换一个试试,最好找同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