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换pcb板

楼主(2008-09-28):
要换个PCB板,,,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内存具体如下,,
PCB

网友:
pcb的位数相同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也行呀
正好有一个要换板

网友:
如何看pcb的8位和16位,,如何区别?

网友:
pcb上颗粒的第四个脚是空的是8位。有引线的是16位。

网友:
我想问一下哪里购买这PCB板的?

网友:
taobao上有几家卖的,价格8到13元不等,建议买13元的那种,质量好一些。

网友:
这个花了我15元。。是8位的 芯片是 2822CITP-D43 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点就是不要焊错了位置

网友:
楼主为什么要换呢???

网友:
换了板,,内存报错,,有时可以进去,但显示有斜道,。是不是有的模块坏掉了

网友:
这样也行呀,怕不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