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J1900红灯亮

楼主(2008-09-28):
一台联想打印机 红灯亮 判断没有墨粉了 于是加了代用粉 开机后红灯还是亮的 从网上看到此机子的粉比较特殊不能代用 不知是不是 从商家进货时他说能代用的  有同行遇到这种现像 请出个点子

网友:
1800我加过,有芯片,1900没修过,是不是也有芯片?

网友:
你换粉盒试试。。。可能是粉盒的问题。。

网友(2009-12-05):
这个是要换芯片还是?我现在也有一台1800,开机就提示缺少墨粉,但是墨粉已经加了。

网友:
1900的鼓应该有个开关把   就算你加满 还是提示你没份的  你要把哪个鼓边上的开关打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LJ1900墨粉盒上没有芯片。

看一下粉盒下方的粉量传感器有没有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