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有时能保存时间有时不能保存

楼主(2008-09-28):
杂牌主板有时能保存时间有时不能保存时间,不知道如何处理?补充:关机不拔电源就能保存时间。

网友:
电池没电了啊,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
新电池有3v电压,时而能保存时间日期,时而不能保存时间日期。

网友:
一个是电池没电,COMS电路有问题

网友:
COMS电路有问题,重点查一下啊。是不是电容或电阻坏了。将电池电压拉低了,哪样子就保存不了时间了

网友:
电池座引脚开焊了我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