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笔记本R51e待机电流0.3A,画面一出来就死机

楼主(2008-09-28):
待机电流0.3A,触发后有显示,画面一出来就死机,不触发时我用手摸每个芯片,发现型号为:PC11510ZVF的BGA芯片很烫,手摸不住,这个是什么芯片呢?网上也搜不到相关信息,能不能把它给拆了呢?

网友:
急啊 ,没人回答啊

网友:
查查这个芯片供电是否,如果正常把这个片子换了,这个pC卡控制芯片,它出问题容易出现,死机,掉电,蓝屏故障,如果上面这些东西都正常考虑一下南桥吧

网友:
应该是PCI1510ZVF吧?这是pC卡控制芯片。楼上说的对。

网友:
先 把它拆下来看看还死不死机?

网友:
把PCI1510ZVF芯片拆了,是不是就PC卡不能用呢,会不会不会影响其它呢?因为这个芯片是BGA封装的,拆装多比较麻烦,我怕搞一下不开机就麻烦了,如果这个芯片坏了,换一个同型号的就可以吗?

网友:
PC卡烧坏了,可以拆下来,你最好是量一下这个IC的周边阻值有可能会有短路的现象确认坏了再拆,还有给它供电的那个IC

网友:
把它先拆了!!!!拆了PC卡不能用了!

网友:
把PCI1510ZVF拆了,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2008-12-31):
这样也可以!!

网友:
拆了是可以开机使用了。不过你的PCMCIA插槽就不能用了。。

网友:
IBM就是牛 待机0。3都能开机

网友:
先查有无短路,再拆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