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648d主板点不亮,cpu电压只有0.95v,主时钟无,复位0.95v,pg1.03v

楼主(2008-09-28):
一块七喜电脑sis s648co+s964la2主板点不亮,开机上电,代码d0,测cpu主供电0.95v,主时钟无,复位0.95v,pg1.03v,取下q1 d412 q2 phd78nq,测 好的,电源ic(isl6556bcb)对地打阻值正常,有vid4-vid0为00100,驱动ic为hip6602和hip6601组合,给q1 g极1.7伏左右电压,取下所有场管量6602hgate电压为7伏左右,驱动ic hip6602和hip6601测量对地阻值正常,测量内存2.5v,1.5v正常,各角对地阻值正常,14.318时钟晶振两端有电压差,找不到故障原因,我是新手,手头没有对应元件如isl6556bcb,请各位大侠指点如何正确判断及维修,谢谢

网友:
电压应该正常的

你的板什么问题啊...说了这么多.居然不说问题...

网友:
先修主板的主供电电压下来在看看

网友: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板什么问题是点不亮,跑代码d0,测cpu主供电0.95v,主时钟无,复位0.95v,pg1.03v,改换电源ic吗,用那个可代换isl6556bcb,谢谢

网友:
是不是你的CPU的型号上错了,我以前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CPU上错了 。上个高频率的试一下

网友:
谢谢,明天换个cpu试一下,刚查了网友的帖子,有可能有些板子cpu主供电0.9-1v,不过为什麽vrm9.0规范vid4-vid0编码00100,vcore应该是1.7v,还有些板子只有0.9-1v,时钟无呢,继续试验。。。。

网友:
今天换p41.8还是点不亮,跑代码d0,手头没有其他478cpu,等试了上来汇报一下

网友:
换个CY 2.0以上的CPU试试,

网友:
好的,cpu0.95v,是应该上比较高的,谢谢楼上的

网友:
你所描述的电压有个不太正常,内存供电为:2.5V,上拉电压应为:1.25V
你说的是1.5V,是你口误说错还是量下来就是1.5V?!

如果是1.5V这个电压偏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CPU换2.0以上的电压正常。另外CPU座故障也可以引起你说的问题。

网友(2009-04-10):
那么究竟是什么问题呢!请楼主给个结果吧!

网友(2009-06-01):
都正常,刷BIOS看看

网友(2009-09-06):
应该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