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遭遇NF单芯片的板子,郁闷!(有新情况了)

楼主(2008-09-28):
前两天同行送来了两块板子,一块NF3、一块NF4。测试下来全是待机3.3V对地短路。
因为NF4被人加焊过桥了,没兴趣搞。NF3的我拆啊拆,1394拆掉了、网卡拆掉了、
IO也拆掉了,结果还是短,问了下老大说是桥挂了,结束。

今天这家伙又拿来一块七彩虹C.NF4X的板子,不跑码,看见BIOS被人动过,于是拆下
来用编程器重写了,上机测试跑码了,但是跑到7F显示器不亮,怕BIOS没焊好,又补
焊了一下,上机测试,郁闷开始,没3.3V的待机电压了,1117很烫,拆掉后发现中间
脚对地又短了,我晕!

想问下各位大虾,桥虚焊会不会引起这种现象啊,现在都怕了NF的单桥板子了。

网友:
没讲了,NF4,昂达的最容易坏的了,就是那种中间有一个风扇的那种.10块坏8块.真正的垃圾板.有同感的来说下子.

网友:
想不通啊,我什么也没动,就焊了一下BIOS啊,BIOS离桥还蛮远的。

网友:
桥焊不好肯定会引起短路的.

网友:
有同感,单桥的NF板子,加焊的时候老是焊不好,有时候吹一下桥干脆就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里有三块昂达NF4S的板,都是桥给挂了,用万用表对桥的电压l输入端打阻值是0。前两天又一块昂达NF4S开机不亮了,

网友:
要不是桥坏,就是空焊.
我加焊的时候也弄坏过几张板,如果是BGA机估计就要好弄些了

网友:
老大哎!我不是加焊的桥,是BIOS啊!真的很想不通。

网友:
上次网吧有两块NF的主板故障为插上显卡就点不亮,最后发现是桥焊接不好,只好加焊结果焊好一块,第二块也是相同故障结果可能是温度和时间没控制好桥挂了,没有BGA机只用吹风吹NF芯片真的不容易。不知大家是否有同感,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大家谈一谈。

网友:
把BIOS弄下来看短不短

网友:
我的情况跟你一样。NF3芯片。1117巨烫。。拆了网卡,换了IO还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老早干过了,没待机电压第一反应就是把BIOS吹了下来。

网友:
按理说取焊BIOS不会弄坏桥的,也许在之前117就已经是烫的。知识你当初去注意别人动过BIOS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我自己也很想不通啊,

现在养成一个习惯了,把ATX电源口插上去待机的时候,习惯摸摸一些元器件的表面。
然后插诊断卡看看3.3V的LED有没有亮,然后再点触发,这块板1117之前没这种现象。

网友:
我现在一见到NF3 NF4的板就头痛 这样的板真的很难修 桥坏得好多

网友:
最好预备一张带3.3sb指示灯的诊断卡 客户拿来NF的板修 插卡此灯不亮 立即放弃 免得惹一身骚

网友:
今天有点时间,无聊把稳压直流电源打到3.3V烧了一下1117的中间脚和ATX电源上的3.3V(橙线)。
竟然把板子烧到不短路了,待机电压也上来了,触发正常,可就是不跑码,复位灯常亮,然后量
桥的供电1.56V刚点的时候有,过一会就没了。恐怕还是桥挂了,呵呵,不过现在算是恢复到开始
的样子了,不行就交差好了。

网友:
哪一位碰到你这块板, 可够呛的!

网友:
把桥拆下来,重新做一次吧

网友:
告诉你吧,我遇到了好几片这个板子都和你说的一个样,重做BGA后开机都开不了了,1.5V和1.65V的两组电直接通了,没短路,有的3.3VSB短路,哎,我修了后都不好意思交还给人家,别人问我怎么都是桥坏了,我遥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