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的AV8-E SE的主板,939接口的,真是烦躁.来帮下子;.

楼主(2008-09-28):
这个主板,下午接到时,不是单桥的,有南北桥的,点第一次没点亮,跑D0,我清了CMOS后,我再点,可以跑到C1了,再试了一次,可以跑到7F,上PCI-E显卡也亮机了.我还进了BIOS设置.不过我保存后,重起不亮机,代码不动,好像是56什么的,我取下电来,重开机,又能点亮机子,也能进BIOS,我重起好多次,不进BIOS也能亮机了.我认为可能是不稳定吧,我就放在一边修其它的去了.
后来晚上取出来修下子,就再也没有亮过机子,总是跑D0,然后复位后,能跑C1-00-C1-00,反复几次,很快,然后就停在C1不动了.还有,这个板只要一插上电源,就自动上电了,我加焊过南桥,也量过内存的对地阻值,全对的.时钟也对,就是电压有点高了,3.02,上拉电压1.52,不过你不上内存,测试就是标准的,2.62 1.31,本人估计它的IO有坏,是W83627EHF-A的,好少见.我没得换,南北桥供电全是正常的,25M晶振也换过没得用.我也查看过板子上没得断线的,我用带灯测试仪看不出来虚焊啊,只有一小部分灯亮的.这个座子没得用.现在这个板大家帮看下子,是什么问题啊,怪事了.我这几天全碰到这种怪事

网友:
先换一个主板的IO试试也可以找一个代换的

网友:
呵呵,一起郁闷哈子。搞不定真让人烦躁。

网友:
可以找一个代换的W83627EHF-A,这个IO用什么换呢,去掉E就好找多了.真不知行不行.W83627HF-A,帮我分析一下子,这个板出什么问题了.最怕一下子好一下子坏的板.

网友:
快来救我啊。顶上去。

网友:
带灯测试仪如果只是有一部份亮的话那就是供电的问题啦!!~!内存供电没有事的话那就是CPU供电有题!~我修过cpu供电低也会跑不过内存的!~

网友:
这个主板没得供电问题啊,就是取一块好的主板来,也是大部分带灯仪的灯也不亮的啊,帮想下招啊。

网友:
应该是I/O的问题了,期待LZ解决,顺便学习

网友:
这个主板今天从另一块坏板上拆来IO换上了,不过没得插电开机现像了,不过还是跑C1了.估计是座子虚焊这回.我明天再量下座子的对地阻值先.再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