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300V直流电压

楼主(2008-09-28):
通电,测每个大滤波电容的两个脚,都是150V ,测第一个电容和第二个电容的远端的两个脚才是300V 正常吗?
还有就是辅助电源爱坏的那个电容坏了,有什么现象。

网友:
测大滤波电容的两个脚应该是300V

网友:
刚接触电源,有很多东西都不明白,看了一周帖子,学了点东西,但是还差名师指点。
5vsb只有0.5V的电压输出,300V直流没问题,下面测量那里呢?我认为辅助开关管也没问题,辅助电源的变压器能坏吗?

网友:
不是说这两个电容分压吗?150V才对吧!

网友:
每个150V左右,基本相等。两个加起来300V。
变压器坏的不多,还是查待机电压电路。

网友:
先检查一下5vsb的电容看看,然后看一下辅助电源的光敏和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