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K7T TURBO主板死机

楼主(2008-09-28):
我有一块K7的主板,MS-6330,经常发生以下故障,请各位老师帮我分晰下!

开机大概两三个小时后电脑自动黑屏,但是不会自动重启亮机,主板上自带蜂鸣器中发出"滋滋"声,能过诊断卡发现电脑黑屏后代码为C1或C0,按机箱RESTART键故障依旧.关机放置半个小时以上,又可以开机!

不大熟悉芯片级板卡维修,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死机

先软后硬,把系统做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好转,还是不行的话就要着手硬件

网友:
嘻嘻

导致计算机系统“死机”的原因及其预防方法

  如今的计算机已经接近全面普及的程度了,它给人们在工作和学习上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不过,计算机的“死机”对于普通的计算机用户来说,却成为了一个解不开、挣不脱的烦 恼。每当在计算机开机时、或启动操作系统时、或使用一些应用程序时、或正准备退出操作系统时,“死机”这一头“猛兽”随时都有可能迎面扑来。那么,怎么做才能避免计算机“死机”的烦恼呢?下面,笔者就根据导致“死机”的原因和预防的方法分为几点给大家介绍一下,希望下面的文章能给遇到此类问题的朋友一些帮助。

   一、导致计算机“死机”的原因:

   1.BIOS设置不当所造成的“死机”

   每种硬件有自己默认或特定的工作环境,不能随便超越它的工作权限进行设置,否则就会因为硬件达不到这个要求而死机。例如:一款内存条只能支持到DDR 266,而在BIOS设置中却将其设为DDR 333的规格,这样做就会因为硬件达不到要求而死机,如果就算是能在短时间内正常的工作,电子元件也会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而逐渐老化,产生的质量问题也会导致计算机频繁的“死机”。

   2.硬件或软件的冲突所造成的“死机”

   计算机硬件冲突的“死机”主要是由中断设置的冲突而造成的,当发生硬件冲突的时候,虽然各个硬件勉强可以在系统中共存,但是不能同时的进行工作,比如能够上网的时候就不能听音乐等等。时间一长,中断的冲突就会频频的出现,最后将导致系统不堪重负,造成“死机”。

   同样,软件也存在这种情况。由于不同的软件公司开发的软件越来越多,且这些软件在开发的过程中不可能做到彼此之间的完全熟悉和配合,因此,当一起运行这些软件的时候,很容易就发生大家都同时调用同一个DLL或同一段物理地址,从而发生冲突。此时的计算机系统由于不知道该优先处理哪个请求,造成了系统紊乱而致使计算机“死机”。

   3.硬件的品质和故障所造成的“死机”

   由于目前一些小品牌的计算机硬件产品往往没经过合格的检验程序就投放市场,其中,有很多质量不过关的硬件产品在品质完好计算机硬件的笼罩下是非常隐蔽的,普通人是不容易看出来的。就这些硬件产品来说,造成计算机经常“死机”的原因和它们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另外,还有些硬件的故障是由于使用的年限太久而产生的。一般来说,内存条、CPU和硬盘等部件的寿命在超过三年后就很难保证了,从而也会产生很多隐蔽的“死机”问题。

   4.计算机系统源耗尽所造成的“死机”

   当计算机系统执行了错误的程序或代码时,会使系统的内部形成“死”循环的现象,原本就非常有限的系统资源会被投入到无穷无尽的重复运算当中,当运算到最后会因为计算机过大的使资源耗尽而造成“死机”。还有一点就是,在计算机操作系统中运行了大量的程序,使得系统内存资源不足而造成“死机”。

  5.系统文件遭到破坏所造成的“死机”

   系统文件主要是指在计算机系统启动或运行时起着关键性支持的文件,如果缺少了它们,整个计算机系统将无法正常的运行,当然“死机”也就在所难免了。造成系统文件被破坏的原因有很多,病毒和黑客程序的入侵是最主要的原因。另外,初级用户由于错误操作,删除了系统文件也会造成这种后果。

   6.计算机内部散热不良所造成的“死机”

   由于计算机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的主要成分是硅(这是一种工作状态受温度影响很大的元素)。在计算机工作时电子元器件的温度就会随之而增高,其表面会发生电子迁移现象,从而改变当前工作状态,造成计算机在工作中突然“死机”。

   7.初级用户的错误操作所造成的“死机”

   对初级用户而言,在使用计算机过程中一些错误的操作也会造成系统的“死机”。比如热插拔硬件、在运行过程中震动计算机、随意删除文件或安装了超过基本硬件设置标准的软件等都可以造成“死机”。

   8.其他方面造成的“死机”

   除了笔者在上面所叙述的原因之外,还有很多千奇百怪的原因可能导致系统的“死机”。比如电压波动过大、光驱读盘能力下降、软盘质量不良、病毒或黑客程序的破坏等等原因。总之,导致计算机死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上面的几点可见,计算机“死机”对一般用户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不过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只要用户按照正常的电脑操作,相信“死机”的机率就会减小到最少。下面,笔者就计算机死机的原因所总结的一些经验给大家介绍一下。

   二、计算机“死机”的预防

   1.保证正确的Bios设置。Bios里面的设置一定要合适,错误的Bios设置会使你在运行Windows的时候死机。

   2.经常检查电脑配件接触情况。在板卡接触不良的情况下运行会引起系统死机,因此在更换电脑配件时,一定要使板卡与主机板充分接触。

   3.定期清洁机箱。灰尘太多会使板卡之间接触不良,引起系统在运行中死机,因此机箱要随时清洁,不要让太多的灰尘积存在机箱中。

   4.坚持认真查杀病毒。对来历不明的光盘或软盘,不要轻易使用,对邮件中的附件,要先用杀毒软件检查后再打开。

   5.按正确的操作顺序关机。在应用软件未正常结束运行前,别关闭电源,否则会造成系统文件损坏或丢失,引起在启动或运行中死机。

   6.避免多任务同时进行。在执行磁盘整理或用杀毒软件检查硬盘期间,不要运行其他软件,否则会造成死机。

   7.勿过分求新。各种硬件的驱动不一定要随时更新,因为才开发的驱动程序往往里面有bug,会对系统造成损害,引起系统死机,最新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8.在卸载软件时,用自带的反安装程序或Windows里面的安装/卸载方式,不要直接删除程序文件夹,因为某些文件可能被其他程序共享,一旦删除这些共享文件,会造成应用软件无法使用而死机。

   9.设置硬件设备时,最好检查有无保留中断(IRQ),不要让其他设备使用该中断号,以免引起中断冲突,造成系统死机。

   10.在上网冲浪的时候,不要打开太多的浏览器窗口,否则会导致系统资源不足,引起系统死机。

   11.如果你的机器内存不是很大,千万不要运行占用内存较大的程序,如Photoshop,否则运行时容易死机。

   12.对于系统文件或重要的文件,最好使用隐含属性,这样才不至于因错误操作删除这些文件,引起系统死机。

   13.修改硬盘主引导记录时,最好先保存原来的记录,防止因修改失败而无法恢复原来的引导记录。

   14.CPU、显卡等配件一般不要超频,若确实需要超,要注意超频后板卡的温度,CPU、显卡等长期在非正常频率和温度下工作轻则自动重启或死机,重者烧毁CPU、显卡、主板。

网友:
谢谢各位答案

我是搞电脑维修的,但对于芯片级维修不在行,

以上各位所讲的大都是从软件问题着手,但是我已经排除了一切软件问题,也排除了所有的硬件问题,剩余的只有可能是主板存在问题啦!

网友:
死机时试试主板上哪个片子特别热

网友:
你先把内存弄下来用橡皮擦下金手指,插上再看看,摸南北桥看温度是否过高,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换过所有的硬件试过了!

至于系统问题肯定不是啦!

也摸过主板的所有的东东,好像除了CPU风扇有点热外其它的都很正常,当然,CPU风扇的温度是在正常发热范围内!

网友:
终于搞定了!

实在没有办法,把主板拆下来放到自来水龙头下去冲洗了一遍,洗了一桶黑水下来!

放了两天,昨天晚上接上去一试!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