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从何入手修啊

楼主(2008-09-28):
今维修LG17液晶显示器,故障亮灭,亮灭,依次。我代换过高压电源一体板没事,点过屏,都是好的,不加屏时白屏不闪,可一旦加上屏,故障就重现了,确定是驱动板的事,从哪入手啊,我看电压也正常啊,图像处理芯片3.3V,

网友:
换驱动板 通用的 )))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直接换通用版就OK 了,
还费那么大劲,
节约时间

网友:
既然电源高压板没事,那就换驱动板了

网友:
亮的时候有图象没的呢?确定屏没问题就换通用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