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50花屏不严重,软件报错,看看是哪颗显存,帮忙

楼主(2008-09-28):
使用软件R3memid
报错如下:
Byte swap macro+micro8X2 read
Error ID 0vc018
1024x768 -32pp (60hz):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MDA0 1 2 3 4 5 6 7 . . . MDB0 1 2 3 4 5 6 7 . . .

网友:
全部显存都显示出错了.可测试下各路电压,如果电压OK,试下刷新BIOS.

网友:
但你是显卡型号等情况不明.也许用错软件了呢.

网友:
1024x768 -32pp (60hz):test Failure

是说在这分辨率下有错误,请把分辨率调到800*600,试下还花不?
Failing bit: MDA0 1 2 3 4 5 6 7 . . . MDB0 1 2 3 4 5 6 7 . . .
表示两个区,每个位都有错,估计是GPU虚焊多,可以吹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