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

楼主(2008-09-29):
型号LG 1771FT电路上一B564A YC003的三极管坏了,请问一下如何代换,是不是一定要这个型号才行.另求一份电路图,小弟刚学显示器维修,维修经验不足,向各位大侠请教请教

网友:
看它在什么地方,什么功能,来定由什么代换.

网友:
二次供电部分电路上的.

网友:
30v,   1A,    0.8W ,      110MHz
hfe  120~240
to-92 音频功率放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