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excel文件用什么软件比较好,才不会出现乱码?

楼主(2008-09-29):
恢复excel文件用什么软件比较好,才不会出现乱码?
文件

网友:
要看文件损坏的情况决定的,
你可以尝试着使用winhex来手动修复

网友:
这和软件关系不大。
主要看破坏的情况。软件只是重组上有些差别。
另外,excel的结构比word要复杂的多,所以一般excel的恢复效果都不太好